请教天地飞9II控里面电源的插头位置

楼主(2020-02-28):
各位魔友,本菜给天9II控换左右手,把供电线插头拔下来就不知道是哪个位置了,如下图所示(红圈所示位置),请各位大大告诉小弟电源供电线插头应该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呀?谢谢!

网友:
这板真是惨不忍睹,电容都能焊成这样。

网友A:
充电口那线不要插,光插电池舱的线,插哪个能开机就位置对了,剩下的就是充电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那线不要插,光插电池舱的线,插哪个能开机就位置对了,剩下的就是充电口的。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那线不 要插,光插电池舱的线,插哪个能开机就位置对了,剩下的就是充电口的。
你好请问充电口可以插几v的充电器充电,请复谢谢了。

谁知道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那线不 要插,光插电池舱的线,插哪个能开机就位置对了,剩下 ...

我从没用过天地飞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没用过天地飞的东西

我从没用过天地飞的东西
收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那线不要插,光插电池舱的线,插哪个能开机就位置对了,剩下的就是充电口的。

谢谢解惑,哈哈!

网友:
能还原就不错了,没技术就别折腾。烧坏了,后悔手欠。

网友:
看下充电口和电源是否并联关系(用电表测一下或板子拆下翻过来看下即可),是的话随便插。

网友:
怎么插都不会烧,一个是电池一个是充电接口。

网友:
估计充电口中间有个二极管。我记得应该上面的接口是接电池的。

网友C:
电源接下面。因为下面有电容和稳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下面。因为下面有电容和稳压三极管

多谢多谢,学习了!

网友:
长线的插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