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数字眼镜跟模拟的眼镜是不是是分辨率不一样?

楼主(2020-02-28):
肥鲨都有很多接收机,不知道能不能换一个接收的,把数字图传转到肥鲨里看?

网友:
反过来好像可以

网友:
像HDO2 之类的分辨率也有1280x960,现在主要除了DJI外还是没效果好的数字图传。如果有的话,可以靠HDMI接入。

网友A:
模拟眼镜的分辨率现在1280x960也比价普及了吧,但是模拟的摄像头分辨率上不去啊,所以视频效果还是比不过大疆的数字图传。不过现在最新的图传套装貌似清晰度不错 了,新买的大通329兔机套装感觉效果就很清晰,其他老点的摄像头都赶不上,包括当初两百多大洋买的foxeer小暴龙效果都很一般,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眼镜的分辨率现在1280x960也比价普及了吧,但是模拟的摄像头分辨率上不去啊,所以视频效果还是比不过大 ...

总觉得数字图传的是不会像模拟的那样闪。分辨率小点,我觉得问题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