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教高手 坦克用 天地飞6Ⅱ 怎么设置 V尾混空

楼主(2020-02-28):
请教高手 坦克用 天地飞6Ⅱ 怎么设置 V尾混空??????????????????????????

网友:
天六不知道,看说明书有没有混控功能。入门级简单控

网友:
直升机模式下,把螺距降为0,副翼和府仰混控!我也曾经用过天6,当时我没整明白,有个大师傅给整好的!

网友:
买个坦克专用的混控电调

网友:
都差不多吧,我以前实在百度上费心八里的找到的

网友:
我设置的2,4通道,改涽控,

网友:
我的是乐迪at10,不过涽控改法都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