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个大疆眼镜的绑带怎么改装的

楼主(2020-02-28):
感觉原装的有点不方便,听说不用头顶的带子都可以固定

网友:
同问,发型都没了

网友:
我用个3D打印零件改装用了肥鲨的头带,好用多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959738

网友A:
直接买5块一米的还包邮的 粗松紧带 一缝完事...当然觉得low和土的人就算我没说...

网友B:
楼主问下 戴近视眼镜再戴大疆 可以吗?感觉如何 我近视也在考虑大疆 但没体验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 戴近视眼镜再戴大疆 可以吗?感觉如何 我近视也在考虑大疆 但没体验过

虽然说是可以戴眼镜直接用,但这样直接用还是不太舒服。正好有一副不用的眼镜,分别粘了两只镜片上去,这样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 戴近视眼镜再戴大疆 可以吗?感觉如何 我近视也在考虑大疆 但没体验过

戴大疆眼镜可以同时戴普通近视眼镜。不需要单独配近视镜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虽然说是可以戴眼镜直接用,但这样直接用还是不太舒服。正好有一副不用的眼镜,分别粘了两只镜片上去,这 ...

近视镜片不是插里的吗?  为什么是粘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大疆眼镜可以同时戴普通近视眼镜。不需要单独配近视镜片。

也就是说戴上大疆眼前的空间还很大的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5块一米的还包邮的 粗松紧带 一缝完事...当然觉得low和土的人就算我没说...

看着还行呀,不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视镜片不是插里的吗?  为什么是粘上的呢?

我没有磨镜片,也没有拆他原来的镜片,而是直接在边上做了个简单的框子,相当于把眼镜固定在里面了

直接戴眼镜也可以,不过可能是各人脸型的原因。我觉得戴上去后空间太紧,稍不注意就把眼镜片碰着眼睫毛了,反正不太舒服,经过上面的改装后,舒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 戴近视眼镜再戴大疆 可以吗?感觉如何 我近视也在考虑大疆 但没体验过

放心吧,我就是这么戴的,很舒适。教你个窍门,不要先戴头带再戴大疆眼睛,而是要反过来,先把大疆眼镜从正面按住你的眼睛,然后把头带套上,于是你会发现戴起来如此方便,如此舒适。

网友F:
我是用别的头戴灯的松紧带,把中间的那条不要,然后用3d打印件的带扣装上。戴着近视眼镜没事,空间有。
这是我用的打印件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390189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心吧,我就是这么戴的,很舒适。教你个窍门,不要先戴头带再戴大疆眼睛,而是要反过来,先把大疆眼镜从 ...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别的头戴灯的松紧带,把中间的那条不要,然后用3d打印件的带扣装上。戴着近视眼镜没事,空间有。
这 ...

没有中间带子了  会不会往下掉啊  ?

网友:
我是这样,成本2条皮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5块一米的还包邮的 粗松紧带 一缝完事...当然觉得low和土的人就算我没说...

楼主哪里买的呀蛮好看的,能给我个链接吗?我淘宝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里买的呀蛮好看的,能给我个链接吗?我淘宝找不到

关键字 宽松紧带  一搜一大把 宽度5cm左右的
看自己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中间带子了  会不会往下掉啊  ?

还好吧,我的不会掉,别乱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