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mcpx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有刷电机

楼主(2020-02-28):
感觉无刷太暴力了,不好掌控,而且我那个推油门过一会转速才提升.所以想换回有刷,我知道型号是n30,具体哪一款合适呢,还请指教!最好有链接

网友A:
应该是无刷电调的问题

网友B:
n30不耐用,想顺滑改空心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0不耐用,想顺滑改空心杯电机
怎么改?粘个电机做吗

网友C:
mcpx本来不就是有刷的么。。

网友D:
mcpx好像可以用华科尔的空心杯套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n30不耐用,想顺滑改空心杯电机
空心杯用多大的? 10mm的动力够吗? 因为10mm的不用改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