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啊铝!你为什么就熔化不了呢?

楼主(2020-02-28):
一个3000w电炉,三块砖头,一个破碗,3个小时,可怎么就熔化不开这点铝呢?易拉罐底部都红了,可铝块无动于衷,气死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温度达不到铝的熔点三年都不会熔。

楼主:
是保温效果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没有保温层无法持续维持温度上升

网友:
自己上百度搜一下铝的熔点。。。

网友:
不管多大功率,炉盘面积大,热量不能集中到一处,多长时间都没有用。

网友:
铝的熔点是660度,电炉丝的正常温度是700-800度,因为没有保温层,大部分热量都与空气交换了。

网友:
用喷枪吧

网友:
铝表面有氧化层吧

网友:
补一下物理化学

网友:
这样可能是不行,你要用一般的那种老式炉子,然后底下搞个鼓风机吹风就可以融化了,n年前搞过这些事情,

网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电烙铁温度总超过焊锡的熔点了吧,但如果焊锡成一个尖角,电烙铁是熔化不了的,一定要有足够的初始接触导热面积。

网友:
没错

热心网友
推荐于2019-11-03
纯铝的熔点是660度。

660度以下金属铝是固态,660度以上金属铝是液态。

但铝的表面一般有氧化铝薄膜,它的熔点达到几千度。

网友:
搞涡流加热吧,瞬融的

网友A:
刚刚制作的,不知道我这个化不化的了铝,顺便请问兄弟一下化铝用什么除碴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制作的,不知道我这个化不化的了铝,顺便请问兄弟一下化铝用什么除碴剂

马弗炉,肯定行

网友:
好多热量都散发到空气中了,怎么会化铝呢?

网友B:
散热速度大于加热能力。加保温封闭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制作的,不知道我这个化不化的了铝,顺便请问兄弟一下化铝用什么除碴剂

用漏勺捞

网友:
需要一个坩埚

网友:
坐等楼主试验结果,手头也积了不少铝,想铸做点小东西 ,正研究ZVS感应加热。

网友C:
只用这个装置是不是太简单了点?搞个融铝炉吧!

网友:
你这样效率低的一批,改涡流加热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速度大于加热能力。加保温封闭层吧。

请高手指教,怎么保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制作的,不知道我这个化不化的了铝,顺便请问兄弟一下化铝用什么除碴剂

不好意思,本人小白,只是看看铝块是否能熔化,还不知道除渣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这个装置是不是太简单了点?搞个融铝炉吧!

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
这个电炉功率很小,即便装入耐火保温炉腔(加盖)内升温,熔化效率也很低。电阻炉可以熔化金属,可参看“马弗炉”词条,有图片。

熔化金属还是用“电磁感应炉”吧,是那比较优秀高效率加热设备。

网友:
淘宝卖的中频炉,熔铝只要几分钟。

网友D:
用氯化钠就是吃的盐,用铝锡纸包好用漏勺压到融化的铝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氯化钠就是吃的盐,用铝锡纸包好用漏勺压到融化的铝水里。

就光用吃的盐吗?有没有其它的东西,配方什么的?

网友:
你在做菜吧,这搞法电热丝温度与锅达不到几百度的/我建议用液化气烧吧绝对能熔铝。

网友:
你的锅要全部烧红了,铝合金就化了

网友E:
保温棉把上面全蒙住,不能有孔洞导致空气流通,罐头盒吊起来不要和炉盘接触。应该能化了。表面的氧化层对传热影响很小,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温棉把上面全蒙住,不能有孔洞导致空气流通,罐头盒吊起来不要和炉盘接触。应该能化了。表面的氧化层对传 ...

包暖气管外面的保温棉可以吧?我试试!

网友B:
上将先生:保温与耐火,不是同一概念 !

暖气表面很少有高于100摄氏度吧?所以保温棉只要能长期承受此温度即可,无须考虑更高温度,这是经济性原因。

建议选择耐火棉的氧化铝耐火材料才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条件肯定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将先生:保温与耐火,不是同一概念 !

暖气表面很少有高于100摄氏度吧?所以保温棉只要能长期承受此温 ...

感谢,这方面确实小白,还得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你这样化不了的。保温不行,都透着风呢,电热丝的温度也集中不到一块,温度达不到就化不了。用坩锅或壁厚一点的圆铁管作器皿,这样整个嚣皿烧红了也有保温效果,易拉罐怎么行。弄个小炉子,鼓风机,烧木材就能化,我化过多次,帖子里应该有,做个铣床,那的皮带轮就是化铝浇铸再车的。

网友:
就是盐,不需其他东东。

网友:
你确定是想熔铝块吗?用铝合金易拉罐当坩锅?即使温度上得来也是薄罐子先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