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PM.48cm手抛机改装,飞天(重新拍摄视频,加装8520减速组,起落架,)

楼主(2020-02-28):
第一次改装:总重量56g,就是技术有限,
视频中很多次飞出屏幕,已经把飞出去的剪辑了
中间炸鸡了一次,视频质量不好,还请见谅

第二次改装:
重62g,装8520减速组 43g拉力
视频如下

楼主:
第一次改装手抛机,也是第一次飞起来,很激动,要来贴一贴

楼主:
手抛机:某宝13块顺丰包邮
空机加钢珠重43g
改装后重量:54g
动力:8520空心杯+55浆
电池:500mah
接收机:富斯二代接收机,集成5A有刷电调
1.9g舵机x2
橡皮筋x2
塑料管5cm
尼龙鱼线60cm

楼主:
飞机机身掏空处理,减掉6g,看着有点少,其实很有用,能少一点就少一点重量,小飞机对重量很敏感,刚开始做小飞机的时候,没有买电子秤,不注意控制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太重了飞不起来,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电池其实也不用那么大,500有点重,换成200mah加720空心杯会更轻

网友A:
永不过时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不过时手抛机

哈哈哈,简单点,不用考虑飞机机翼啥的,新手友好,

楼主:
副翼正面结构,橡皮筋提供复位动力

楼主:
副翼背面,尼龙鱼线一端连着舵面,一端接着舵机的舵臂,两端固定,中间用1mm钢丝作滑轮,拉线做成直角,可以保证舵量,又可以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

都是跟各位大佬学的

楼主:
升降舵,就正常开,拉杆从机身穿过

楼主:
电机,用塑料管当作电机座,管子中间开个孔,用针线把电机绑起来,纤维胶带缠死,最好带点胶水,(注意,空心杯撞地后黑色后盖容易脱落,最好用胶带托住,电机往后靠,也可以有效减少撞击率,空心杯还有个特烦的问题,容易进沙子,会卡住线圈,所以,每次都要拆下来清理,挡住前面四个小孔最有效果,就是散热……)
电机设置一点上拉,电机高度,我的感觉是,能低就低,高了,低头力矩也就大
这些都是看其他大佬学的

网友C:
3.7服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服的锂电池?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服的锂电池?

1s 500mah理电池

网友B:
副翼方案我下个机也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方案我下个机也参考一下

哈哈,可以,就是有个问题,我副翼用的1.9g舵机,飞快了后受不了,要换个大点的舵机,3.7g,4.3g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