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消除单推尾变距虚位的

楼主(2020-02-28):
易拉罐剪一条穿进去,然后细铁丝固定一下防止转到旁边去。(在家闲着没事找点活)。

网友:
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A:
铝箔厚薄比较合适!  那种带内衬套是比较耐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厚薄比较合适!  那种带内衬套是比较耐磨的~

阳台侠晚上好

网友:
太粗暴了,一旦卡住就烧尾舵机,反复磨擦又会形成新的间隙。
这样搞还不如球头包一层502胶。

网友:
我之前试过在球头上包热缩膜结果膜太厚了  如果能找到更薄的膜应该也不错

网友:
建議買一個亞拓的尾雙推,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箔厚薄比较合适!  那种带内衬套是比较耐磨的~

阳台哥从临床学的角度上,讲解一下,这种操作方式可行吗?

网友(2020-05-21):
没有塑料耐磨吧

网友:
改得不错,就是不知道牢固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