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元68CM泡沫机飞行视频和改装细节,回答模友问题

楼主(2020-02-29):
上一帖很多模友感兴趣,在此一并回答。
先上飞行视频:68cm手抛机北 京太阳宫公园爽飞
分体机翼,机翼前后用美工刀切开,把机身机翼分开,提高便携性。

电机改造,让5元电机可以用胶圈固定桨。需要用手钻加切割片把两个原来的固定耳切出槽来,然后用曲别针弯两圈,套上,就可以上胶圈和桨了。

机翼设计,用碳杆加固,否则一炸就断:

16元电调改造,5毛钱的L7805芯片,加个5Ⅴbec:

尾翼舵机,后置设计更简单,用钢丝做连杆,舵机臀做舵角:

欢迎模友交流提问。

网友:
处了这个电机,还能用哪个规格的?

网友A:
我关心什么接收机?多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翼展或者说多大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什么接收机?多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翼展或者说多大电机和桨?

接收机天地飞rf204w,电池2S400,600,900都用过,翼展680mm,非常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什么接收机?多大电池?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翼展或者说多大电机和桨?

桨我用过五寸,现在常用的七寸桨,电机电调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我用过五寸,现在常用的七寸桨,电机电调都没问题。

1s  接收机?啥协议的

网友:
没有方向舵机?

网友:
控制了副翼可以不用方向舵的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固定翼特别省钱,自己做飞机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固定翼特别省钱,自己做飞机也简单

固定翼是最省钱的,到高级阶段也是最费钱的,几十元可以玩,几万元也有

网友C:
很想知道FPV感觉如何?
我一直想用68cm至100cm的手抛机做FPV(穿小树林的那种),不过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网友D:
改造成功,技术不错,学习了,60元手抛机感觉价格高点,楼主在哪里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成功,技术不错,学习了,60元手抛机感觉价格高点,楼主在哪里买的呀。

看我上一个帖子,60元是总成本,不是单泡沫机价格

网友(2020-04-09):
楼主,你的东西在哪买的呀?我打不开你发的链接

网友E:
请问楼主电机安装倾角控制再多少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电机安装倾角控制再多少少合适?

泡沫机安装不好控制倾角,我是通过遥控器微调副翼来做的

网友F:
问下楼主,重心怎么调的啊?感觉这样会靠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FPV感觉如何?
我一直想用68cm至100cm的手抛机做FPV(穿小树林的那种),不过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最近正改的一架68厘米双发无刷手抛机,也打算上fpv,先改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重心怎么调的啊?感觉这样会靠前啊

重心在机翼后,距后缘三分之一处就可以,没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