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别经常性保护,为什么还这么流行?

楼主(2020-02-29):
550飞着动作确实轻松优美
但稍微手法不好或稍微暴力,就容易保护
与520的随心所欲无法相提并论

网友:
550是最大的6s电池的直机了,性价比最高

网友A:
之前那会不是亚拓和logo什么的最先开始550的么,5200电池和700兼容。我记得那时候520级机子貌似只有老x5
后来发展就是各种520级,亚拓也开始拉长550,什么x5f、xl、alzrc505、tg才出来。
6s 550也是将5200最大功率发挥的大小,再往大600级就重了。550本身也比520沉稳一些
不过520级好处是轻,所以对电装压力小,电池也可以和700通用。倒是现在600级因为电池问题玩的人比较少
我是建议电池好就去玩550,电池一般就玩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那会不是亚拓和logo什么的最先开始550的么,5200电池和700兼容。我记得那时候520级机子貌似只有老x5
...

但现在问题是,无论多好的电池,550暴力飞也容易保护,要是上130a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
是电调或者是电池太差了吧!

网友B:
估计是电调太差,直接换160A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调太差,直接换160A上去!

中山兄,换160就上550没有性价比啦,标配都是120a v4 4025

网友:
xl550用 120a 不保护

网友:
手法很重要,手法不行,飞啥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现在问题是,无论多好的电池,550暴力飞也容易保护,要是上130a的话就不划算了。

不一定都会保护,只要动力配比合适就不会。就像亚拓550x那种比较重的550也没说经常保护。
还是看动力怎么优化,齿比配合,桨大小配合,转速,电调大小什么的

网友:
天残手比较吃电设

网友:
100A都没有飞保护过。

网友C:
4020+100A飞KDS550目前没保护过,坐标广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20+100A飞KDS550目前没保护过,坐标广西

正常

网友:
550x,改了主尾三旋翼后保护过,两桨的时候,还没保护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换160就上550没有性价比啦,标配都是120a v4 4025

是不是你飞得太暴力了??

网友:
前几天飞500l,第一电就把电调烧了,亚拓70a的电调。

网友:
哈哈,你用好盈V4 120a所以保护,你用V3 100A 干到电池怀孕200a都不会保护

网友:
700的设备装上去,怎么能保护

网友:
手法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