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有没有必要做静平衡,如果要做该怎么削?

楼主(2020-02-29):
买了个测静平衡的小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做。

网友:
干嘛要削,贴胶布不好么

网友:
干啉要贴胶布,打磨不好吗?

网友:
干嘛要打磨,装上直接用不好吗?

网友A:
干嘛直接用,丢垃圾桶不就好了吗

网友:
做平横干嘛,买个好的不香吗。只有垃圾桨才需要手动去平横。

网友:
可以做一下,特别是震动大的话,不过动平衡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嘛直接用,丢垃圾桶不就好了吗

干嘛丢垃圾桶,送我不好吗

网友C:
飞机的振动百分之九十的振动来源于螺旋桨,螺旋桨平衡不好的话,装了飞控会把飞控振傻,装了摄像机,都是水波纹。

网友D:
追求精益求精的人这个是太有必要了

网友:
要做的,不做声音有些难受,另外一般都是磨去多的一部分,只有碳纤维的不好磨才考虑贴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的振动百分之九十的振动来源于螺旋桨,螺旋桨平衡不好的话,装了飞控会把飞控振傻,装了摄像机,都是水 ...

不怕,我们pix有ekf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干嘛丢垃圾桶,送我不好吗

干嘛要送你,震一点刺激一点不好吗?

网友:
传感器内减震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你们真的是来帮忙的么,哈哈

网友:
有用的,需要仔细调,花很多时间

网友:
直接买apc。这个只能说有一点点用吧

网友:
如果不截断的话(比如8寸桨改6寸,这样动力足),是不需要做静平衡的,没改动过的固定翼桨如果转起来有抖动,换个不抖的桨就好了,不用做静平衡,又不是直升机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要送你,震一点刺激一点不好吗?

震一点刺激一点不好吗?买情趣用品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追求精益求精的人这个是太有必要了

不至于,动平衡优秀是最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