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遥控一体方案选择-大黑羊,云卓,ULRS

楼主(2020-02-29):
固定翼四轴都有涉及,控使用的jumper T16四合一高频头。数传模块发现价格挺高,而且用起来不大方便。打算搞一套数传和遥控一体方案。
1.大黑羊高频头+接收机   我看标准版的黑羊高频头有蓝牙模块,资料上说可以双向数据传输,应该可以手机app+apm/pix实现类似3DR数传的功能,具体视频没有找到,有使用大黑羊的麻烦给解答一下。
2. 云卓家设备,可以将图传,数传,遥控三合一,但感觉遥控器太丑了,而且要换一整套,不想采用。
3.ultimate ULRS开源套件,1W发射,距离也能几十千米,接收带蓝牙模块,可以和地面站配合实现完美双向数传,实现类似指点飞行的功能,稳定性不知道,价格也叫便宜。

综合来说,价格上 URS最便宜,大黑羊最贵。便利性上 大黑羊较好,接收机也好买,URS最差要DIY,接收机也是DIY产品,说不定就买不到了。
ULRS和云卓可以配合地面站实现类似指点飞行的功能,大黑羊还需要模友解答

网友:
我建议你等吧。大黑🐏纯属垃圾,一更换个频率提高信息量的的433罢了。还牛逼哄哄的不爱国,这样的产品我不可能支持的。 云卓确实看着很差。但是慢慢的同行越来越多,就会更多更好的产品出来。至于ULRS 有精力有钱就推动一下进步。你可以支持他们的发展,没有的话就等吧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你想作死飞,试玩一堆产品最后你还是会换黑羊,起码目前市面的产品就这情况

网友(2020-09-19):
楼主找到大黑羊蓝牙版了吗?为什么淘宝没看到卖啊

网友A:
大黑羊的 蓝牙版 我在用 , 接收机 回传的的数据  通过蓝牙发送给apm地面站 ,具体设置看下 apm地面站, 基本没难度, 黑羊的接收机数据协议选择movlink的协议就可以啦, 接到px4的数传端口上,   测试飞行后总结, 这个所谓的数传  指合适在地面调调飞机上传个任务航点什么的,完全不合适空中监控飞行,因为apm的数传协议的问题, 在天上飞  基本上接不到回传的信号 ,不能替代 数传电台监控飞机,  但是遥控回传是可以的。  看你怎么用啦。

网友:
1W输出功率已经需要有电台证了。

网友(2020-11-02):
某宝“玫瑰电子”店铺的ulrs V6,很香(我用的v4,后来那个大佬又修改到v6了)感觉很实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是打广告啊,最后看个人取舍吧

网友:
听不懂,看热闹。。。

网友:
大疆控不好吗

网友B(2021-03-11):
引用 网友A:
大黑羊的 蓝牙版 我在用 , 接收机 回传的的数据  通过蓝牙发送给apm地面站 ,具体设置看下 apm地面站, 基 ...

你的接线是怎样的?只接供电两条加上tx、rx一共四条吗?还是多接一个sbus一共五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线是怎样的?只接供电两条加上tx、rx一共四条吗?还是多接一个sbus一共五条?

对的   mvlink 协议 两条线     电源两条线    subs 一条线  回传接  飞控的数据传输口

网友:
都是高手!顶起

网友:
都是高手,顶起!

网友C(2022-04-06):
我玩两年云卓T12了,感觉可以,最主要是布线方便,但是没办法设置混控,现在有三个接收机,他的接收机都是PPM/SBUS接收机,玩固定翼得加个飞控或是转换吧,

网友(2022-07-22):
引用 网友C:
我玩两年云卓T12了,感觉可以,最主要是布线方便,但是没办法设置混控,现在有三个接收机,他的接收机都是P ...

下次买云卓找我  我这很多哦 价格全球最低16763280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