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穿墙能力

楼主(2020-02-29):
信号测试,在家里隔了一堵墙信号就不行了,大家是这样吗?

网友:
还没买,环境谁家都不一样,也看过那些绕过一栋建筑都能飞的,希望能配合模拟图传来个对比啊

网友A:
大疆静止状态会降低功率,所以你在家是不是功率自动降低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静止状态会降低功率,所以你在家是不是功率自动降低了呢

自动温控关了,就不会降功率了

网友:
我的不会啊你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没用大疆遥控

网友B:
大疆穿墙能力蛮厉害啊隔几栋房子都还行,秒我模拟几条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穿墙能力蛮厉害啊隔几栋房子都还行,秒我模拟几条街

估计没用大疆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会啊你看看https://b23.tv/av74143420

大疆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疆控吗?

是的

网友:
大疆的绕射很厉害,应该比模拟图传好一些。

网友E: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不对,接的5v电压,图传工作不正常。大疆数字图传开25mhw都可以穿好几面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不对,接的5v电压,图传工作不正常。大疆数字图传开25mhw都可以穿好几面墙。

有可能,我试试你的建议,我之前用的是3S电池供飞行眼镜的电,换4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不对,接的5v电压,图传工作不正常。大疆数字图传开25mhw都可以穿好几面墙。

我每次眼睛里设置为700mhw 。怎么总是自己就变成25mhw。 难道时候家里看就是25mbw。 飞上天就成700mbw?

网友:
大疆图传穿一栋楼是没问题的。
可能出现问题如下
1.图传接的电压不对,必须7.4v以上稳定电压。建议直接接电池供电。当然2-4s电池,6s电池不能直接接。
2.必须开启FCC模式,bb站上有视频教学。否则控制距离和图传距离只有三分之一。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刷FCC

网友:
1.供电必须7.4v-17.6v之间稳定电压供电。我用4S电池,就直接接的电池电源,据说飞控供电不稳定容易卡死。当然专门针对大疆图传设计的飞控我没用过。
2.需要解锁FCC模式,bi站上有教学。开启8频道和1200mhw,否则图传和遥控距离只有1/4。
大疆图传套装是可以穿楼的,不是论几面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