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样接的2串电池吗

楼主(2020-02-29):
如图,电池是7.4V的,有见过这样接的吗?怎么样实现串联呀?

网友:
如果线路板不断裂的话 应该是串联输出7,4V  白线为中点3,7V  平衡充用

网友:
这是充电宝电芯吧,还带保护板呢

网友:
这是2S , 7.4V 。用了一个5P插座,中间三根线是平衡头,两边红黑线是正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