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BF地面站固定翼舵机设置

楼主(2020-02-29):
用f3飞控设置固定翼模式,但是舵机怎么都没动作,舵机的物理接线我分别接3,4,6通道,舵机设置页面里的打勾设置,应该要怎设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b站里有教程的,搜下就行

网友B:
我刷inav也是舵机没反应,后来我查到是因为地面站版本过低导致,你也可以这这样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刷inav也是舵机没反应,后来我查到是因为地面站版本过低导致,你也可以这这样解决下

固件和地面站都用最新的吗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b站里有教程的,搜下就行

请问有推荐吗,刚上手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