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一下!帮我!

楼主(2020-02-29):
新收了模友一个油动固定翼,把发动机拆下来了,准备自己调校一下,还想接一个转速表,请问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图一是完整的电路图
图二cdi
图三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是个led小灯泡
图四那个插口是接接收机的熄火开关吗?

大神给解说一下!谢谢啦!

网友A:
CDI旁边那个接转速表,你说的LED灯旁边的那根插接收机用个通道控制熄火,LED灯是看供电通断的,UBEC出不来的另外一个插头随便插个接收机不用的通道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旁边那个接转速表,你说的LED灯旁边的那根插接收机用个通道控制熄火,LED灯是看供电通断的,UBEC出不来 ...

好的!明白啦  那个绿色的小圈圈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B:
两根线的都是电源  图三按一楼说的 熄火开关 绿的可以理解抗干扰 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线的都是电源  图三按一楼说的 熄火开关 绿的可以理解抗干扰 滤波

好的!绿色的圈圈那里的插头也是接到接收机上,给接收机供电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绿色的圈圈那里的插头也是接到接收机上,给接收机供电的吧?

带绿圈的那个杜邦插头是ubec输出,插到接收机任意一个通道就好,因为只是bec供电,这些东西你还不认识,我建议你在论坛潜水学习一下,固定翼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很多很杂,毕竟模型不是玩具,还带有一定危险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绿色的圈圈那里的插头也是接到接收机上,给接收机供电的吧?

对 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作用再鼓捣 楼主可以试试 有不认识的东西 去马云家搜一下 然后找到宝贝介绍里有说明的 有的时候会收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绿圈的那个杜邦插头是ubec输出,插到接收机任意一个通道就好,因为只是bec供电,这些东西你还不认识, ...

关注航模固定翼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才入手一架,纯纯新手一枚,希望老手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可以先简单了解一下作用再鼓捣 楼主可以试试 有不认识的东西 去马云家搜一下 然后找到宝贝介绍里有说 ...

好的  谢谢您!

网友D:
都上汽油机了,都自己打算调试发动机了,应该基础还可以了啊,建议上油机了还是多了解学习或者找个老鸟带带,玩归玩,毕竟还是安全第一啊,你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上汽油机了,都自己打算调试发动机了,应该基础还可以了啊,建议上油机了还是多了解学习或者找个老鸟带带 ...

哈哈哈,主要就喜欢机械这东西,爱瞎鼓捣瞎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