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车床试车黄铜件(视频)

楼主(2020-03-01):
微型车床经过精心调试,试车了几个黄铜件,看看车床怎么样?
车大飞轮:

车小飞轮:

车活塞:

楼主:
车好的工件:

网友:
感觉震动好大。车刀纹如何解决

网友:
刀尖低于圆心

网友:
振纹惨不忍睹,换大床吧。
用最小的床,AT125车个铜件都不至于车成这样。

楼主:
进刀量稍大一点车床震动得很厉害,小了又费时间,把车床直接装在桌子上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把车床下面的底座拆掉,直接装在桌子上震动会不会小一点?这个床还有必要专门买个柜子来装吗?

楼主:
这个床的主轴、拖板、丝杠、尾座都有问题,只适合练习或者车木头,没多大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刀量稍大一点车床震动得很厉害,小了又费时间,把车床直接装在桌子上可能会好一些?

电机没劲,一吃刀转速下降(看你的视频就能看出来)。看你的切削没有一根稍长的丝,车刀是一肯一肯的切削。(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劲,一吃刀转速下降(看你的视频就能看出来)。看你的切削没有一根稍长的丝,车刀是一肯一肯的切削。 ...

电机才150瓦,没多大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才150瓦,没多大劲。

导轨也有结构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才150瓦,没多大劲。

迷你魔的250也是150w,但没这个样子。可能还是床身的设计问题?

楼主:
电机的转速不敢调太高,那样铜屑会飞得到处都是,调高点就有劲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魔的250也是150w,但没这个样子。可能还是床身的设计问题?

床身太单薄。

楼主:
这款wm210v车床比较合适家用,不知道它的精度能到多少?现在淘宝卖3400,想进一台。

网友:
仪表车床。。

楼主:
这台车床用来车活塞、气缸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的精度?

网友:
最好买加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