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牛皮纸kt板和魔术板哪个强度高,哪个轻?

楼主(2020-03-01):
如题

网友:
牛皮纸得看多厚的,瓦楞纸,kt板,魔术板三者中kt板最轻

网友:
强度高那一定是魔术板,没有破口的完整板手撕都撕不开

网友:
有些牛皮纸KT板比魔术板还重,而且还没魔术板强度高。国内KT板质量五花八门又没有国标,想怎么生产就怎么生产。所以综合考虑还是魔术板靠谱,虽然贵点。

网友:
kt轻硬,魔术重软

网友A(2020-04-03):
小弟常用KT板做机,对性能略知一二:
1、魔术板软,KT板硬,板分三种:冷板、纸膜、牛皮纸膜;
2、魔术板软、冷板、纸膜、牛皮纸膜的重量比大概是1.2:1:1.3:1.5;
3、结不结实取决于你想用来干啥,冰块够硬,但是不能日地球,枕头很软,怎么那啥都不怕;
4、所以只能说,硬度高弹性低,弹性低刚性差,只有刚性会脆;
5、KT板的刚性高是因为内芯,相对强度取决于覆膜:冷板覆膜比内芯不耐高温,热熔胶太多就熔了。纸膜好很多。牛皮纸最好,而且吃胶所以粘的最牢固
感兴趣的话可以移步我的帖子看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5a3553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常用KT板做机,对性能略知一二:
1、魔术板软,KT板硬,板分三种:冷板、纸膜、牛皮纸膜;
2、魔术板 ...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常用KT板做机,对性能略知一二:
1、魔术板软,KT板硬,板分三种:冷板、纸膜、牛皮纸膜;
2、魔术板 ...

终于找到牛b的答案了

网友B(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小弟常用KT板做机,对性能略知一二:
1、魔术板软,KT板硬,板分三种:冷板、纸膜、牛皮纸膜;
2、魔术板 ...

第二项“冷板”是不是应为“热板”?
这个也是有不同强度的,密度、膜厚都有很大差别。
我以前用过每平米180克和280克的,280克的直接做平板好用,180克的适合做翼型、舱身,方便选择性加强。
现在手头则有一些才100克的,密度太低了,膜可以忽略不计,饭盒一样脆,几乎没法用,基本上用来填充或者堆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项“冷板”是不是应为“热板”?
这个也是有不同强度的,密度、膜厚都有很大差别。
我以前用过每平 ...

多谢大佬指正,不过确实是冷板,热板好像是你说的那种非常非常轻,内部酥脆的,有点像以前的手工材料,虽然不结实但是我觉得如果做滑翔机或者一些飞机的尾翼应该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佬指正,不过确实是冷板,热板好像是你说的那种非常非常轻,内部酥脆的,有点像以前的手工材料,虽 ...

内部密度是看发泡的,两种板主要是表面工艺差别。

热板表面是极薄的PS膜,和板芯融合在一起,几乎无法剥离。
冷板的面皮则是胶合的,有多种材质的皮,包括PVC皮、纸皮等,牛皮纸皮也是纸皮的一种。冷板的皮相对厚重并且能整片剥离。

热板由于皮薄,相对来说强度低一些,不过买的时候如果要求“质量好一点的”,基本上就是密度、表皮都比较理想的板子了,无论直接做飞机还是贴写真膜,效果都不错。用来做机翼的时候在前缘弯折的地方拉胶带,强度还是不错的。
冷板由于自身带比较厚硬的皮,所以强度好,不过如果还要贴写真,控制重量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密度是看发泡的,两种板主要是表面工艺差别。

热板表面是极薄的PS膜,和板芯融合在一起,几乎无法 ...

是这样,我买冷板的时候店家都是用热板给我打包装,强度确实不怎么样 ,关键是膜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