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力K110切3D时油门转速的问题

楼主(2020-03-01):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切3d时,觉得电机转速没有提高,还是原来的转速,打比方我普通模式油门在60%的时候设成65,在3d模式设成100,但在切换3d时,觉得转速一点都没变。同样我在飞华科尔minicp也是这样设置的,一切马上觉得转速瞬间提高。是我哪没弄对吗?谢谢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

3D模式油门曲线

3D模式油门曲线

网友:
不应该,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A:
飞机不上电,看一下遥控器上模式显示是不是随着你拨开关而变化了,有可能你根本没进3D模式,被别的开关优先超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上电,看一下遥控器上模式显示是不是随着你拨开关而变化了,有可能你根本没进3D模式,被别的开关优先 ...

我在通道监控中看,油门数值是在变化的,但在飞行中切3D时没有感觉到转速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通道监控中看,油门数值是在变化的,但在飞行中切3D时没有感觉到转速提高。

切回普通模式,重新做一遍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回普通模式,重新做一遍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请教怎么重新做一遍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是在遥控设置中的摇杆校准吗?这个做过。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重新做一遍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是在遥控设置中的摇杆校准吗?这个做过。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是怎么做 ...

大部分电调,是在飞机插电前,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然后插电,进入校准模式。最好参考一下你所使用的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电调,是在飞机插电前,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然后插电,进入校准模式。最好参考一下你所使用的电调说 ...

伟力K110用的什么电调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伟力K110用的什么电调不知道啊

要么继续等别人回答,要么自己把桨拆了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电调,是在飞机插电前,把遥控油门推到最高然后插电,进入校准模式。最好参考一下你所使用的电调说 ...

谢谢,按你的电调校准方法弄了之后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的电调校准方法弄了之后就好了。非常感谢!

OK,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