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机手痒系列】2.5寸 高清 小机

楼主(2020-03-01):
Caddx Vista出了之后终于可以有小机可以上数字图传了。。防疫期间也能在家爽飞高清FPV。。
主要配置如下:
飞控电调: GEP-20A-F4 AIO 刷Raceflight FalcoX固件
电机:XING NANO 1204 4500kv
桨: EMAX AVAN RUSH 2.5寸
电池: 300mha 4s
重量:147g
重量比我预想的重些。。桨用了比较大又稍重的2.5寸,控制上的手感比三叶65mm桨要好。。可能是重量重的关系。。
用3D打印件代替电池绑带感觉装机干净不少,又能固定平衡头,防止被桨打到。。
300mha 4s 电池大致能飞个4分半。。
选用Toothpick用飞控一层就能搞定所有东西,不像塔式比较高,Gep这个又是MatekF11 固件的,能够刷上FalcoX。。
电调也重新刷了JESC 48KHz PWM的固件。。据说小电机会更加顺滑。。
机架自己画的,主要是考虑电池上置,同时又能固定26.5mm孔位本来给Toothpick用的飞控和20mm孔位的Vista。。

网友:
vista和大疆天空端比较,区别如何

网友A:
这么轻带电池146g?电池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带电池146g?电池多少克

电池41g左右。。300mha的比较轻

网友:
tango2不翻车对吧

楼主:
你已经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问过我了。。我的没翻车。。

网友:
飞控和vista 怎么连线的?有osd显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已经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问过我了。。我的没翻车。。

好的好的,我入了大黑羊,等过段时间买个TG2

网友C:
vista感受如何,图传单天线会不会比天空端距离短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sta感受如何,图传单天线会不会比天空端距离短很多?

我试过200mw地面拉锯500米

网友D:
天空端直接电池电源取电吗?

网友E:
这飞机挺好看,又小巧。 机架是什么名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空端直接电池电源取电吗?

对的,直接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挺好看,又小巧。 机架是什么名字呢?

机架没名字。。因为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好的,我入了大黑羊,等过段时间买个TG2

可以把大黑羊插到x-lite上就和Tango2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大黑羊插到x-lite上就和Tango2差不多。。

不用X lite,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直接接电池

好的 谢谢

网友:
屁股后面的黑羊小天线好卡哇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