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哈博森H101四通FVP改主、尾无刷成功

楼主(2020-03-03):
装好后,飞行视频,感觉动力还是好了不少,就是电池老的不行了,要更换了。
不飞的时候,放在电脑上,把灯打开,也有挺漂亮的灯光效果。

网友A:
现在还有这款吗?

网友B:
我有一个,不过是双桨共轴的,很新,没怎么飞过,看着挺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这款吗?

现在闲鱼上只有新的共轴双浆的了,没有这种单浆的了。价格还不便宜,399元。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不过是双桨共轴的,很新,没怎么飞过,看着挺好好看。

是挺好看,性能不错。绝版了。

网友C:
怎么改的:遥控接收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遥控接收都换了?

看我以前的贴子,找到主、尾无刷的MOS点就可以加电调和无刷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以前的贴子,找到主、尾无刷的MOS点就可以加电调和无刷电机了。

哦,用了beheli电调。

网友D:
都是高手,牛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用了beheli电调。

是的,尾电调重新调整了参数,适合锁尾,尾电机有点启动困难调整了下参数,主电调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手,牛bility

玩得时间长了,你也行。

网友E(2024-04-01):
请问这个用什么协议可以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用什么协议可以对频?

这个不知道了,我是用的哈博森的控玩的。

网友C:
这个确定是H101?怎么用多协议控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定是H101?怎么用多协议控对不上频?

我用的哈博森原厂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这款吗?

有,鱼上现在1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不过是双桨共轴的,很新,没怎么飞过,看着挺好好看。

单桨的用的是双桨的四合一主板,转弯飞时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