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解不开锁了,有人懂这个吗?

楼主(2020-03-01):
如图,解不开锁了,解锁提示最后一张图,好像是rpm滤波器问题,请问怎么才能关闭rpm滤波功能呢?第一张图片是参数设置,要怎样改?怎样解决这个不解锁问题?

网友:
你电脑截图不会吗= =
费眼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值没有在解锁油门值一下,向下微调油门值试试,或者将解锁油门值向上调

网友:
怎么没看懂呢?

网友B:
把电调传感器那里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传感器那里关了就可以了

在bf软件里设置吗?具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值没有在解锁油门值一下,向下微调油门值试试,或者将解锁油门值向上调

不是这个问题,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