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D10对频天地飞

楼主(2020-03-01):
因为喜欢玩小飞机,有伟力的,还有地平线的,还有飞大点的飞机用的天地飞。家里好多遥控器,有一次看了论坛模友说多协议高频头能对频天地飞老款接收机。然后咸鱼收了个二手华科尔D10,内置四合一高频头,5.0固件。富斯,地平线对频都没问题。现在想和天地飞接收机对频,不知道选哪个协议
有没有哪个高手用过的告诉一下。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A:
看你的固件里面有没有天地飞协议,如果没有就要刷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固件里面有没有天地飞协议,如果没有就要刷新的固件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天地飞的协议是哪个

网友B:
要刷最新的固件,连自制的6通道LO-LI接收机都能对频。现在基本不用买普通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flt

我看了下我的遥控里面没有这个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刷最新的固件,连自制的6通道LO-LI接收机都能对频。现在基本不用买普通接收机了

请问有教程吗?我想试试,虽然没试过,小白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我的遥控里面没有这个协议

那就刷每晚构建的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刷每晚构建的固件吧

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教程吗?我想试试,虽然没试过,小白一个

没经验最好不要自己刷,不小心会把遥控器变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经验最好不要自己刷,不小心会把遥控器变砖的哦

好的,我也是喜欢玩小飞机,关注你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经验最好不要自己刷,不小心会把遥控器变砖的哦

变砖也没事,反正bootloader也有,大不了重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谢谢

刷控教程,百度一大堆,去这个网站下载固件deviationtx.com

网友:
教程百度有,非常简单就3~4个步骤。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帮助,现在刷好了,但是显示24010模块缺失,我在24010模块那里添加了分号;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24010模块的协议变成了前面带*号!有了天地飞协议,但是对不上频,估计是大佬们说的要调整频率了。

楼主:
没刷新固件以前是有2401协议的,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上面的图是四合一高频头吗?

楼主:
gosong大神帮找出问题了,这下完美了!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是四合一高频头吗?

分享一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固件

你好,我的固件是13楼大神发的,你打开网址找最新的就好了,不过我下载的配置文件有个地方错了,幸好大神帮我解决了。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B:
要刷最新的固件,连自制的6通道LO-LI接收机都能对频。现在基本不用买普通接收机了

我有个d7e 三合一高频头版本的。请问萝莉接收机的协议选哪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osong大神帮找出问题了,这下完美了!再次感谢!

请问如何解决对频天地飞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gosong大神帮找出问题了,这下完美了!再次感谢!

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刷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