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电路图

楼主(2020-03-02):
A6充电电路图中
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不是 他为什么不是短路了呢B1 B2  B3 分别是3个4.20V的电芯串联

网友A:
显然楼主对短路没有理解啊,所谓短路,是指一个电压源的正负两极直接用一个电阻为0的导线相接了,理论上电流会达到无穷大的,但实际上由于电压源内阻及导线电阻的限制,电流不可能达到无穷大,但电流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是在通常的电路运行中要避免的情况。楼主所画的电路图上是三个独立的电源向三个电池充电的情况,这三个电池因为是串联的,因此这三个充电电源就必须是独立的,,所谓独立就是这三个电源之间不能共地,从图上看,实际上这三个电源也是串联的,每个电源的正负极之间并没有导线直接相连的,虽然看上去是电源的正负极相连的,但这个正负极并不是同一个电源的正负极,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这就是因为这三个电源要串联的。

网友:
楼主图在哪找的

网友:
红线走向的电流是不存在的。不构成回路

网友:
看来楼主对电子电路还不是很理解啊,多多学习哦

网友:
楼主对电子电路不是很理解,所学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B:
同问电路图哪儿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电路图哪儿找的?

我以前看到过 现在不知道了  这是我凭记忆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楼主对短路没有理解啊,所谓短路,是指一个电压源的正负两极直接用一个电阻为0的导线相接了,理论上电 ...

谢谢大解答 我算是勉强懂了 主要是变压器隔离 然后回路不同

网友(2020-07-09):
所以前面有变压器做隔离啊,不然的话确实就短路了。说白了就是多个隔离1s充电器接到一起而已。普通非隔离dc/dc的负端都是直接通着的,直接串联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