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lite+xjtlite是不是比x9d稍微香那么一点

楼主(2020-03-02):
初来乍到,刚刚入坑穿越机。航拍转来的。手上已组装好飞机(有焊接等折腾stm32的经验),控是x9lite
补充:在不考虑手感的情况下(我觉得霍尔不舒服。。。)只考虑距离和延迟。
顺便问下,xm+断了一根天线距离会有很大损失吗?

网友A:
既然断了天线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我听说tx16s不能用r9m是真的吗

网友B:
我之前的x9lite,买了四合一高频头lite,xjt lite都无法识别和使用,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控是全新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断了天线肯定是有影响的

已经找了一根给他接上了,断实在是受不了。之前就是断天线失控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x9lite,买了四合一高频头lite,xjt lite都无法识别和使用,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控是全新的控!

估计是个例把。官方说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了一根给他接上了,断实在是受不了。之前就是断天线失控炸鸡的。。。

是的,万万不可大意,丢机是小,砸到花花草草的可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万万不可大意,丢机是小,砸到花花草草的可就不好了

是的。之前应该砸到鱼了。从此以后远离了一切水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应该砸到鱼了。从此以后远离了一切水源。

我有一次炸鸡直接把人家大锅给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次炸鸡直接把人家大锅给砸了

这个是恐怖的。被动砸锅卖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恐怖的。被动砸锅卖铁

幸好没砸到人

网友C:
我用的x7换成x9lite+xjt,个人觉得握持比x7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x7换成x9lite+xjt,个人觉得握持比x7舒服

有x9lite为啥还要买个XJT高频头, xjt支持的x9lite都支持的啊

网友E:
请问这个控和d比起来,阉割了什么,便宜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x9lite,买了四合一高频头lite,xjt lite都无法识别和使用,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控是全新的控!

固件问题,用新版本固件就没问题了,xlitepro刚开始也是 后期固件更新才行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控和d比起来,阉割了什么,便宜好多啊

只是貌似,因为自己也是小白
肉眼可见的阉割了一个开关。重量小了很多。具体还要等大佬来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x9lite为啥还要买个XJT高频头, xjt支持的x9lite都支持的啊

x9lite不支持D8协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9lite不支持D8协议了

那就不用了, 不要买d8接收机了
原来有的也值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