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最高最低螺距如何调平十字盘?

楼主(2020-03-02):
说明书翻遍了,没有这功能,群里说可以通过调行程来调平最高最低螺距的十字盘水平,一问又不说话了,特来问问各路大佬,怎么调,3个斜盘映射3个通道,控里本身直升机模式是混控的,不知道怎么调,虚心请教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油门在中间十字盘调平,在最高时有一个舵机会高一点?这个是舵机的一致性问题,如果对应通道的舵机跑的多,把对应通道的行程降低些,理论是这样的,我刚好也有台150这是这样,我去调试试试

网友:
mb没有调这个的选项吧  楼上说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油门在中间十字盘调平,在最高时有一个舵机会高一点?这个是舵机的一致性问题,如果对应通 ...

是的,不是问的0螺距,是最低最高螺距的水平问题,就是舵机一致性如果不一样,就调行程对吧,在控的哪里面调,哪个参数下,不是end point

网友:
最高最低螺距不平的话,做动作飞机会偏的厉害,mb确实没这功能,futaba cgy750有

网友:
我也发现有这样子的问题,虽然还是初学者,飞行技术可能还没到能感受出影响,但是调机时总是调老半天,来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其实不必纠结的,最大最小螺距十字盘不平问题不大,0螺距调平就好了。
1,不管什么状态主要靠出手就准或者之后的无意识本能修正姿态
2,最大最小螺距到时候,反扭很大,尾桨抵消反扭也更大,尾桨的推力就会更大,造成飞机基本上都会有侧飘现象,就算调平也会侧飘。可以悬停突然最大螺距测试,基本上都是边带有微微侧飘边极速爬升,所以还是靠提前或者本能的修正。

网友: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中的内容。重点看“非常重要”行程调整可能只适合有副翼,我装的也是MB,扶她吧14SG控,在最高 、低点调行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调的不是单个舵机,所以没用,反而是错误的。至于跟遥控器有无关系,我不清楚。

网友:
MB没有最高最低十字盘调平功能

楼主:
Mb确实没有这功能,但是群里有人说可以通过舵机行程来设置最高与最低螺距的十字盘水平,但是我futaba控不知道怎么设定,感觉无论如何也映射不到3斜盘舵机,群里问了不说,赌气,就想搞明白

网友B:
既然有人说 但是不告诉你 这样不是骗人么

网友C:
不用纠结,MB从2.x到3.x再到4.x都没有调平功能,VB虽然有,但是飞起来没有影响,完全不影响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人说 但是不告诉你 这样不是骗人么

现在我就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个通过遥控器操作设定无副翼斜盘舵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