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jumper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偶然听说jumper t16pro不能用r9m,只有老版的才能使用r9m。是这样吗?

网友A:
貌似并不是。不过r9m失控挺多的 所以问了就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并不是。不过r9m失控挺多的 所以问了就是不能用

网友:
正在用,没失过控

楼主:
可以使用在t16上用黑羊吧?

网友:
只能用accst协议的r9m,access协议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