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人知道crazyBee F4飞控这MOS管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20-03-02):
芯片丝印(E0X 87C)已经烧过三次了!!!每次都是寄回工厂维修都要耽误半个月,

结果上周在空中突然抽风,一看又是这个MOS烧坏了!!(未暴力飞行、天气干燥。。。)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啊?自己其实很好更换,苦于买不到!

谢啦!

网友A:
不是吧,mobula7hd飞控这么容易烧掉嘛

网友:
烧mos后一般也会烧电阻,不换电阻下次继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mobula7hd飞控这么容易烧掉嘛

没有防水层,MOS管一面离地面很近。稍微碰着点湿气就坏了,
这都返厂两次,坏第3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