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个三轴云台

楼主(2020-03-02):
机芯打算用的监控变焦机芯,支持36倍光学变焦,530tvl。能看个人,不要要求那么高的清晰度。

楼主:
自动俯仰控制

网友A:
请教一下变焦打算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变焦打算怎么控制

因为机芯是sony的visca控制协议,单片机编程用pwm控制缩放

楼主:
新到的云台电机,和12芯滑环,保证三个轴可以自由转动,不受约束。电机还不错,等确定整体尺寸

楼主:
摄像头可以正常控制了,36倍光学变焦还是很厉害的,云台的减震如果能满足要求的话就完美了

楼主:
俯仰电机安装到位,还是比较平衡的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呢~拆分式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呢~拆分式云台

我做的算是个,可以拆卸的负载,这个做的好漂亮,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算是个,可以拆卸的负载,这个做的好漂亮,效果怎么样

我这个也只是一个验证型的,效果挺好的,直接买的拓普联创的变焦机芯,应为有编码器所以没办法用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只是一个验证型的,效果挺好的,直接买的拓普联创的变焦机芯,应为有编码器所以没办法用滑环

我查了一下,这个拓扑联创机芯太贵了,不过性能也确实好。我这就是拿来玩玩,监控上用的变焦机芯,价格便宜

楼主:
三轴安装完毕,调平正常

网友C:
你这么干成本得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干成本得多少啊?

成本,主要是自己玩了

楼主:
新功能,介于大疆lb2遥控器没有通道扩展组件就无法输出额外通道的问题。借用lb2遥控器f2通道快门功能,点一下拍照按钮放大一点,点击四下可以放大四次,第五次返回初始位置,如此往复,达到控制变焦的功能。

楼主:
下一步添加角度功能,监控大疆m600起落架控制信号,起落架放下时摄像头水平向前,当起落架放下时,摄像头自动向下倾斜50°左右。指向地面,方便飞行时看到地面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主要是自己玩了

真是不便宜啊 能买一个手持的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便宜啊 能买一个手持的那种了

对啊,主要是36倍光学变焦了,其他的效果一般。不过这个价格买不到大疆的云台了,只能买个osmo手持云台挂不了飞机的

楼主:
安装到无人机上的效果,明天把电路部分做好,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2020-05-25):
就看你飞起来之后减震怎么做了~36倍放大了如果减震做不好很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你飞起来之后减震怎么做了~36倍放大了如果减震做不好很糟心

是的,悬停可以,稍微一动就开始有抖动了

网友D(2020-07-01):
这个机芯输出的视频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芯输出的视频是什么信号

模拟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信号了

直接图传穿回来么,图像质量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