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八轴

楼主(2020-03-02):
宝塔八轴行不行,把两个四轴摞在一起,做好链接,换八轴飞控,可行,大佬求解

网友A:
四轴八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八桨了解一下

大佬八轴16桨了解一下,16轴飞控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八轴16桨了解一下,16轴飞控求推荐

费电机!

楼主(2020-08-24):
引用 网友B:
这种么

不是,就是两个完整的四轴叠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两个完整的四轴叠在一起。

意义在哪呢?

网友C:
咸鱼上赞你来着,这图更高清,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赞你来着,这图更高清,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