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S crossfire +Futaba 18sz +DJI FPV system +mark4 2007plus

楼主(2020-03-02):
看了一遍說明,手上的18sz配黑羊交火很方便,不用外接電,一條線,搖控供電就可以,但是功率不要用太高,要用高功率的話,最好還是單獨供電,防止搖控本身損壞。所以等藍牙版有貨就拍了

4送1感覺實際些,反正飛機多

順便升級控的固件到最新3.8e

一綫搞定,舒服

發射接收對頻後,無綫更新接收固件,方便

控換了新電池,加載交火不會電压跳水了,可能跟控來的電池也是有點虛了

裝機

調裝完成,起飛!

网友A:
说起来黑羊和14sg兼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黑羊和14sg兼容怎么样

14SG只能用教練口,所以延時是個問題,能用,但是玩穿越應該不太理想。

网友B:
可惜futaba不支持黑羊新协议CRSFshot,只能用CRSF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futaba不支持黑羊新协议CRSFshot,只能用CRSF V2。

沒有完美的。目前夠用就可以,因為我還主玩直升機和油機之類的。掛羊頭是為了玩FPV和穿越更好玩些而已

网友C:
萌新有个问题,穿越机摄像头不是都一定角度朝向天空吗,为什么DJI FPV的摄像头基本都是平行机架安装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萌新有个问题,穿越机摄像头不是都一定角度朝向天空吗,为什么DJI FPV的摄像头基本都是平行机架安装的呢?

沒有啊,一樣要仰角裝的,但仰多少可以先看自己飛成怎樣,先可以二十度左右試下飛的感覺,低了,會感覺飛機总栽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萌新有个问题,穿越机摄像头不是都一定角度朝向天空吗,为什么DJI FPV的摄像头基本都是平行机架安装的呢?

竞速角度比较高,平常休闲飞还是角度低一些好……

网友D:
mark4 HD这个机架装大疆天空端,一是摄像头线有点不够长,会被图传端拉的很紧,二是摄像头不能装原厂镜头保护盖,三是炸鸡的时候对镜头保护非常不靠谱,炸鸡后居然会出现摄像头炸坏机架完好的囧况……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T_T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4 HD这个机架装大疆天空端,一是摄像头线有点不够长,会被图传端拉的很紧,二是摄像头不能装原厂镜头保 ...

機我都裝好了,攝像的綫是够長的,調好仰角剛好,不會拉太緊,可能是機架的差異或安裝時有差異。鏡頭保護可以裝的,用tpu打的。不要用pl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futaba不支持黑羊新协议CRSFshot,只能用CRSF V2。

其实futaba的速率就是crsf shot

网友:
我就没拆插头,拆开黑羊从里面焊的线,黑羊这种小厂产品外壳缝隙大,线从缝隙里面过来

网友E:
很多家黑羊都没货,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家黑羊都没货,楼主威武

因為有些到香港海關了,沒清關出來

网友:
准备与楼主同样配置……可否私个好友V 带带萌新的我

网友:
准备与楼主同样配置……可否私个好友V 带带萌新的我,目前我手上只有一个T18SZ 今天 刚刷的3.8E

网友(2020-06-28):
用了黑羊接收机,如何在眼镜端显示osd信息

网友F(2021-03-25):
18SZ只能用大黑羊吗?能不能用V2和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SZ只能用大黑羊吗?能不能用V2和nano?

見過有用NANO接18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