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感悟dji fpv各种问题

楼主(2020-03-02):
djo FPV心仪已久,最后还是拿下了。但是在装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
飞控用的是大力F405配40a一体电调,架子用的是毒蝎,这家子感觉挺好。
接收机我用的是地平线的4648卫星接收机,按照f405接线图数据线接到Rc口,但是地平线必须接在rx上,在rc节点上面我一开始这么接折腾了半天都没反应。打开第三端口。

第二,dji天空端的白色和灰色线,按照说明书上是白色接rx,灰色接tx,但是实际体验是这样接osd不能用,必须对调过来接才有osd。很神奇啊,我也不知道为啥。

经过这一折腾,总算弄好了,也感受到了很多,总之很爽

网友A:
我跟你一样的飞控,没碰过这类问题,这是你自己接线搞错了。tx rx本来就是反着接的,功课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一样的飞控,没碰过这类问题,这是你自己接线搞错了。tx rx本来就是反着接的,功课没做好

真不知道啊,看说明书上接的,为啥要反过来接啊,能给说说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啊,看说明书上接的,为啥要反过来接啊,能给说说不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一下,tx和rx分别表示的是输出和输入,飞控的输入就是接收机或者图传的输出,飞控的输出就是接收机或者图传的输入,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而已。

网友C:
天空端供电不要接飞控上 直接接动力电 .飞控的有可能扛不住天空端的功耗

网友D:
osd只能显示电压吗?电压图标的位置可以随便放还是只能在固定的地方啊?

网友E:
灰色人家说明书标的灰色是天空端tx,当然对应飞控是rx,白色是天空端rx,当然对应的是飞控tx,楼主看说明书要仔细啊~(同款dji fpv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灰色人家说明书标的灰色是天空端tx,当然对应飞控是rx,白色是天空端rx,当然对应的是飞控tx,楼主看说明书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一下,tx和rx分别表示的是输出和输入,飞控的输入就是接收机或者图传的输出,飞控的 ...

感谢感谢,明白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只能显示电压吗?电压图标的位置可以随便放还是只能在固定的地方啊?

实验了,随便放,但是显示的内容有限制,不是都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空端供电不要接飞控上 直接接动力电 .飞控的有可能扛不住天空端的功耗

感谢

网友:
你们没发现说明书是错误的?看简体字说明,rx接rx肯定不行

网友F:
记得简体字那边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简体字那边是正确的

感谢

网友:
说明书错了,不过电子版的说明书改过来了,我一开始也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简体字那边是正确的

我说我看的这个怎么不对呢,应该看简体的就对了

网友:
装机感悟,飞完数图不想飞模拟系列

网友:
我按说明书接的,可以显示osd

网友:
几寸机,不带电池多重,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机架怎么搜索到?飞行中会看到桨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验了,随便放,但是显示的内容有限制,不是都能显示
感谢

网友G:
说明书是错的,这个早有人发现了。就是大疆一直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