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防水问题

楼主(2020-03-02):
螺旋桨处的防水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啊,有啥好办法没有,以前做船的时候有轴套然后注光油,潜艇用什么办法好啊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散热铜管,是单独做水泵抽水循环散热嘛?

网友A:
我用的油封防水,有种摩托车的气门油封大小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油封防水,有种摩托车的气门油封大小很合适

给个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油封防水,有种摩托车的气门油封大小很合适

谢谢,我来了解一下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油封防水,有种摩托车的气门油封大小很合适

用的是几毫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几毫米的?

百度摩托车气门油封,有内径4毫米和5毫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几毫米的?

先知大神,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关键字,谢谢!

就用一个皮圈就可以了吗?里面用不用注光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知大神,可否指点一二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大神用骨加油封

网友D:
油封,别管外径,主要看你主轴多粗,最好上个行星变速箱,不然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封,别管外径,主要看你主轴多粗,最好上个行星变速箱,不然吃力。

是星形变速箱嘛?某宝关键字咋搜,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星形变速箱嘛?某宝关键字咋搜,谢谢

我是几年前买什么东西顺带买的,长轴的,TB不知道有没有,你自己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几年前买什么东西顺带买的,长轴的,TB不知道有没有,你自己搜搜。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