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2步搞定DJI FPV遥控器日本手换中国手

楼主(2020-03-03):
废话不多说:
1、你需要准备的是一个DJI FPV日本手遥控器和betaflight或speedybee手机调参软件。

2、在软件接收机项目页面把通道映射选项的【AETR1234】里的A-R对调,保存后即可爽飞中国手了。

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换手炸鸡了!

网友A:
没有遥控设置通道映射只能“投机取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遥控设置通道映射只能“投机取巧”了

软接火

网友B:
完了,咸鱼上的日本手遥控器要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咸鱼上的日本手遥控器要涨价了

不用拆控有保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接火

从来还没想过这个地方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C:
遥控器硬件之摇杆不会回中是个硬伤!你这样只能算是强行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硬件之摇杆不会回中是个硬伤!你这样只能算是强行切换

说啥呢?看不明白

网友D:
紫色涵道是几寸的,也是大疆天空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色涵道是几寸的,也是大疆天空端吗

2寸的,大疆蜗牛Vista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寸的,大疆蜗牛Vista

这个不错哦,有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哦,有关键字吗

q:147528266

网友:
楼主这是在秀智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寸的,大疆蜗牛Vista

为什么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