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一贴,到底有没有通过遥控器设定斜盘舵机行程的功能

楼主(2020-03-03):
k8也好mb也好,k8软件可以设定3平略过,mb只能设中点0度,那无副翼机型H-1模式到底有没有通过遥控器来设定斜盘舵机的行程量,来达到最高最低中点的十字盘水平,无副翼实际飞是不影响,以前只设中点0度,现在杠上了
如果有烦请简单说明步骤,不搞清楚睡不着觉的感觉

网友A:
调舵机行程,遥控器里找找,应该可以,我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舵机行程,遥控器里找找,应该可以,我没调过。

就是说明书找不到,问不到,查不到所以才来问的……这么多大佬没人知道嘛,H-1又不是ccpm,设置不了舵机行程啊

网友B:
控里都有,说明书也不仔细看,遥控器型号也不说,
JR的在  trav.adj 里,travel adjustment 的缩写。
选择每个通道,在调节的时候打摇杆可以调节各方向终点的行程。

楼主:
那个adj我知道,我是futaba控,找不到这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都有,说明书也不仔细看,遥控器型号也不说,
JR的在  trav.adj 里,travel adjustment 的缩写。
选 ...

Futaba真没有啊,他们有说过adj这项是jr的控,我这说明书也没找到,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真没有啊,他们有说过adj这项是jr的控,我这说明书也没找到,帮帮忙

linkage menu , end point

futaba的舵机行程调节叫 终点调节,  是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都有,说明书也不仔细看,遥控器型号也不说,
JR的在  trav.adj 里,travel adjustment 的缩写。
选 ...

Futaba是不是这里,但是H-1后,菜单不出来啊

网友:
没有单独调某一个舵机的。只有集体螺距行程量。通道行程+-    不影响中立0度。 还有设置陀螺仪时是准确的。 离开设置陀螺仪有修正。会有个别舵机高低差。 这是正常的

网友:
使用陀螺仪之后舵机行程是陀螺仪里的混控器在控制,遥控器是无法干涉的。应该在陀螺仪软件里调节。以往的有副翼才是通过遥控器设定来调整舵机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taba是不是这里,但是H-1后,菜单不出来啊

不是这里,end point
这是十字盘混控,H1模式不是混控模式当然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里,end point
这是十字盘混控,H1模式不是混控模式当然没有这个

不是这个行程量,你都没懂,H-1控里没有混控,这个行程控制不了

网友:
vbar在第一步校正的时候就做好这一步了,调节遥控器的行程让vbar识别到100%,
实际上就是调整各通道的舵量,让陀螺仪识别最大行程,然后陀螺仪把遥控器的信号做出混控输出,

楼主:
你说的我听懂了,遥控器给指令以后是陀螺混控后出的结果,比如最高最低的十字盘水平是陀螺控制的,并不是控,比如k8通道-100到100设定好以后陀螺根据摇杆的量来混控,所以控里根本不会有单独舵机行程的设定,也不应该有,我这么理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