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GAto加托(小鲨鱼)级潜艇。静改动

楼主(2020-03-03):
最近收了一条revell的1/72小鲨鱼潜艇。长度达到了132cm。巨大。

楼主:
这个船国内外不少人改过,这次主要参照b站的一个外国老头的过程。首先改造轴套管。由于为了保留人字架,所以只能使用外3内2的轴套管,相应的,轴也只能选择了2mm轴。

楼主:
动力设备。一个280水泵带一个1/2.5的齿轮组。

楼主:
密封舱就简单了。因为这船的横向尺寸问题。无法放进我常用的密封盒。所以这次采用的密封舱是350ml的注射器针桶。舱内设备也不多。一个2路开关,一个电调,一个接收机,一块电池。

楼主:
尾轴的安装。为了以后方便检修。尾巴两片并没有使用胶水粘接,而是靠螺丝固定的。

楼主:
尾舵的制作,只做了垂直舵舵杆3mm

楼主:
甲板与船体连接方式

楼主:
动力配置以及泵舱。

楼主:
密封舱效果,以及安装设备试水。

楼主:
甲板以及细节件。要吐槽一下三叫穿线栏杆。自己说0.3mm很好穿,结果根本穿不进去,不得以,还是换回了原来的栏杆。

楼主:
涂装,参考了号手的涂装指示。上层灰色选择了郡士c335。下层和甲板就选择了消光黑。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人所在城市无可以玩潜艇的水域,所以制作之初,就考虑到了,带着远行的问题。所以全船舰首和舰尾都是可以分离的。这样全船就可以放到原来板件的盒子里,方便带出去远行。

楼主:
涂装完成

网友:
顶一个,制作效率太高了。

网友:
水槽很好,方便调试。

楼主:
旧话,此艇完工。

网友:
做的这么快,高产啊,用什么喷漆的,色号能介绍下吗

网友A(2020-04-13):
楼主很高产,看小号手这个板件用料还挺扎实的

小建议,旧化可以再弄弄,让流锈效果再自然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高产,看小号手这个板件用料还挺扎实的

小建议,旧化可以再弄弄,让流锈效果再自然一点

这是revell不是号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revell不是号手

不好意思,看错了
revell确实挺喜欢出大比例的模型,我之前静改动过唯一一架1/24比例的直升机也是revell的

网友B:
麻烦问下静潜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静潜的原理是什么?

空气比重,楼主的原理是,空瓶子里有空气的前提下调整好潜艇状态处于下潜状态,上浮时用泵把空气吹进覆膜袋子里,瓶子外形不变(应该是真空),袋子充满气,进而上浮。再有一种是气泵注水排水,或是针管原理的压水舱,这两种都会对密封舱造成极大的内压变化,控制不好就漏水,最接近真实的是用压缩空气电磁阀控制充气排水,放气下沉。但结构相对复杂成本增加。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C:
空气比重,楼主的原理是,空瓶子里有空气的前提下调整好潜艇状态处于下潜状态,上浮时用泵把空气吹进覆膜 ...

受教~和我自己猜想的一样,不过真空膜的密封我估计要费点事。我自己想的就是压水仓。不过是真空膜进气后把水仓的水压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revell确实挺喜欢出大比例的模型,我之前静改动过唯一一架1/24比例的直升机也是revell ...

静态军模直升机改动~大佬~坦克倒是简单,直升机就太复杂了~

楼主(2020-07-20):
再次下水喽

楼主(2020-08-19):
再次下水

楼主:
与同比例的9c一起

网友:
顶一下,膜拜下细节控

网友:
不行就化学上浮吧

网友(2021-08-04):
这个多少钱?

网友(2022-08-08):
玩遥控模型我最佩服静改动的

网友(2023-07-14):
国内静改动的通病-------------只能露个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