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萌新与模拟器

楼主(2020-03-03):
写一下关于模拟器的一些想法。。。想飞真机啊。。。

网友A:
请问 这款是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这款是什么模拟器?

liftoff啊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拟器分辨率很低,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比模拟图传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拟器分辨率很低,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比模拟图传还差。

你是什么模拟器啊。。。不管哪个都有画面的选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拟器分辨率很低,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比模拟图传还差。

可以选择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拟器分辨率很低,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比模拟图传还差。

电脑该换了吧

网友:
噢 没玩过 谢谢

网友:
没玩过,只玩过g6.5

网友:
liftoff穿越机模拟交流群:65824182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拟器分辨率很低,图像非常的不清晰,比模拟图传还差。

这游戏默认是模拟图传的画面,你进游戏后按键盘的C键, 就切换到高清显示模式了,可以进群一起玩,楼下有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游戏默认是模拟图传的画面,你进游戏后按键盘的C键, 就切换到高清显示模式了,可以进群一起玩,楼下有 ...

这还有群。。。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游戏默认是模拟图传的画面,你进游戏后按键盘的C键, 就切换到高清显示模式了,可以进群一起玩,楼下有 ...

好的,我今晚回家去设置一下看。加群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