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控回家,大疆

楼主(2020-03-03):
昨天在一块空旷的场地飞行,飞的异常舒坦。

然后在400米外看见一栋变电站,想着试试大疆的穿墙能力,就对着建筑绕了一圈,谁知刚开始绕时图传就开始模糊了,但遥控没失控。

于是我赶紧拉升,马上使飞机和眼镜之间完全无阻挡,可让我郁闷的是,图传却完全断开了,于是我赶紧摘下眼镜想目视飞行迫降,可无法发现飞机,飞机就这样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郁闷至极,提控回家。

另外再请教一下各位用过大疆的大神,正常绕楼行不行?

下面是飞行遗视频😭

网友:
有一种现象叫高压电磁干扰

网友:
基站、变电站、这些地方电磁干扰特别大,附近我都不敢飞;
我也放飞了一架模拟机;

大疆机损失至少1500+了,安慰LZ

网友:
年初二在乡下亲戚家入水一台mark4,也是dji图传,还挂了个狗7,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安慰到你。

网友:
唉,电磁干扰啊

网友A:
lz用的是大疆遥控吗

网友:
说明一点,花飞要浪,加个GPS还是会保险一丢丢。

网友:
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

网友:
安慰下楼主,教训都是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大疆遥控吗

是的,遥控倒是没失控

网友:
楼主就不应该在变电站这样敏感的地方飞

网友:
常识最重要。

网友:
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网友:
楼主牛逼,变电站连供电局都不敢飞,掉下来就可能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电力设备,你的飞机还算钱吗?万幸吧

网友B:
真大疆的话失控是会返航的,如果只是大疆的设备,楼上说的没错,砸坏供电设备,民事加刑事

网友:
在变电站附近玩,天地飞不到二十米就失控了,之后就换了个安全开阔的地方。

网友C:
之前有个在变电站附近飞被抓进去喝茶了,请楼主以后飞飞机带点脑子,不是什么地方都能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大疆的话失控是会返航的,如果只是大疆的设备,楼上说的没错,砸坏供电设备,民事加刑事

你理解了吧,不是每台穿越机都带失控返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了吧,不是每台穿越机都带失控返航。

gps就不被干扰了?还是那位模友说的对,这个地方就不应该飞,没闯祸就不错了。别坏了大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在变电站附近飞被抓进去喝茶了,请楼主以后飞飞机带点脑子,不是什么地方都能飞的!

兄弟所言甚是,不过一开始我也没看出来这是变电站,只是觉得是一栋建筑,就想绕绕看,掉下来以后找机时才发现是变电站。

现在的变电站都是地埋进线和出线,没有架空线,所以我怀疑干扰来自于建筑内的主变压器,回头我把视频发出来大家给参谋参谋,现在还在审核中。

网友:
楼主下次注意哦,免得得不偿失

网友F:
有些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不是大疆数传就可以为所欲为 javascript:; 还有数字图传和模拟有个大区别  模拟断了很快还能连上 数字断了就彻底断了 亲身经历

网友:
你有录像的话跟着录像找很容易找到,可惜你还想着救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G:
眼镜里放SD卡了吗?看回放录像细找找,失控后第一件事,上锁让他自由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不是大疆数传就可以为所欲为 javascript:; 还有数字图传和模拟有个大区别  模拟断了 ...

早点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眼镜里放SD卡了吗?看回放录像细找找,失控后第一件事,上锁让他自由落下。

放了,请看下我刚上传的视频,图像是在高空没的,然后又估计自由飞行了十秒,早不知道哪里去了……下次学聪明了,失控赶紧看准没人的地方切保护自由落体

网友:
掉水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就不被干扰了?还是那位模友说的对,这个地方就不应该飞,没闯祸就不错了。别坏了大环境

是的是的

网友:
看你视频 好像应该是掉河里了吧 ?

网友:
看来啊,以后还真得离高压线远一点。远离高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了吧,不是每台穿越机都带失控返航。

一键返航看来很实用,省预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放了,请看下我刚上传的视频,图像是在高空没的,然后又估计自由飞行了十秒,早不知道哪里去了……下次学 ...

看着好像掉河里了……

网友:
高压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好像掉河里了……

很有可能,因为失联后,遥控器这里的信号就断开了。一般炸鸡应该不太会失去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键返航看来很实用,省预算。

就是太复杂了

网友I:
必须锁定700mw,如果开了自动功率,断开之后不会重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锁定700mw,如果开了自动功率,断开之后不会重连的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与楼主共勉,同大疆FPV,废弃公园200米断图传,周围无任何建筑或铁塔,开的1200功率,自适应温度也开了,图传断开以后开自稳升空后重连上2次,每次连上大约能持续2秒左右,第三次再也连不上了,目前第二架大疆装的INAV,因为我怕再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必须锁定700mw,如果开了自动功率,断开之后不会重连的

我1200功率,自动功率打开,断开重连上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