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喷笔出漆不连续,请问大佬们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3-03):
本人穷人一个,刚买了一支国产的HD130的喷笔,用的是郡士硝基漆,漆调得很稀了,但是出漆还是不连续,试用水喷细线的话可以喷得出,这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大功率泵

网友:
还是浓稠,像水一样

网友:
气泵压力看一下

网友:
感觉漆还是有点偏厚了,正常要调的跟鲜奶那种粘稠度,水都可以正常喷理论上笔和泵都应该没啥大问题,另外有机会还是整个压力大点的气泵,不要老耍龟泵了,或者龟泵加个气瓶(瓶子没有就喝的雪碧,自己改,注意别爆了就好)也会好不少

网友A:
哦,对了,还有水喷细线意思没办法大面积喷的那种么?看下是不是笔后面的限位拧到底了,还有笔下面有没带调节压力的阀门,全部开最大,国产130最大化,喷量不小的

楼主:
压力是没问题的,用的是奥突斯550W8L的空压机

楼主:
泵是奥突斯550W8L的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还有水喷细线意思没办法大面积喷的那种么?看下是不是笔后面的限位拧到底了,还有笔下面有没带调 ...

我调得比那种鲜奶还要稀,用550W的空压机,现在搞不明白是漆的问题还是笔的问题,大出漆量喷没得试,不过小出漆量喷肯定是出得不连续。要重复按喷笔才出得漆

我的郡士油性漆放几年了,不懂是不是放太久的原因导致漆的颗粒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得比那种鲜奶还要稀,用550W的空压机,现在搞不明白是漆的问题还是笔的问题,大出漆量喷没得试,不过 ...

关键你看看小量喷水有没问题,如果喷水没事,那就是漆稀释是不是颗粒太大或者稀释剂用的不对起结块反应了……正常这么大气压的泵不应该带不动,另外调试下看看是不是笔那个地方没调试好,双动笔后面还带调节的,气管有的也有压力阀,看看喷漆时候压力多大,正常喷漆压力会往下掉一点点,1.5~2kg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得比那种鲜奶还要稀,用550W的空压机,现在搞不明白是漆的问题还是笔的问题,大出漆量喷没得试,不过 ...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发现我有时候偶尔气压打小也会出不来,主要是由于我混合一些用量比较少的漆会直接往壶里面倒,然后加稀释剂,然后用纸堵住喷头,往壶内供气不停的翻泡泡去混合,偶尔底下没和太开,有时候也会出漆不顺畅,但是开大气压顶一下把后面带稀释剂的一起走过来就好多了,感觉你是不是不经常用,笔那块堵不顺畅了,有空拆了全部清理一下

网友B:
从现象看就一个可能:笔堵了,需要拆开清洗,水油混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发现我有时候偶尔气压打小也会出不来,主要是由于我混合一些用量比较少的漆会直接往壶里 ...

我用那种透明漆来喷,没毛病了,应该是漆溶解不好,有大颗粒导致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看就一个可能:笔堵了,需要拆开清洗,水油混用了没有?

应该是漆水溶解不好引起的

网友:
你调稀释了还是不连续的话是内管堵了,需要把喷针头取下来清理干净

网友(2020-04-13):
笔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