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瞎搞

楼主(2020-03-03):
这种电脑散热风扇装到1400电机上会不会甩碎?

网友:
应该不会,震动很大动平衡搞不了

网友:
做好安保措施 实验一下便知   固定好  人撤离远一点  遥控启动  满油至少1分钟

网友:
肯定不行的,材质不行,强度不够,承受不了高转速,甩飞后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