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改装四合一高频头匹配接收机请教

楼主(2020-03-03):
请问一下前辈,华科尔D10改装四合一高频头遥控器,用什么接收机飞比较好,原来的是dsm2失控很头疼,一米距离信号灯行有行没有。

大家看看,我把天线分开90度也不行!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该用身接收机,楼主哪里人,听你说“行有行没有”有点熟悉

网友:
估计没改好  不过正常改好的4和一 距离也在可视范围之内 200米左右吧 太远了  丢机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代工的 dsm2接收机 地平线的控 丢机都正常   原装好的多

网友:
用瑞斯凯xsr,带信号显示

网友B:
dsm2,距离也是还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问题,要飞死角,还是要换控了,因为华科尔不支持900mhz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距离也是还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问题,要飞死角,还是要换控了,因为华科尔不支持900mhz高频头

睿思凯的xm支持吗?还有富斯的接收机。我在电脑前调机,一会儿走一会儿没有。难道是接收机坏了?遥控器飞110没有问题。dsm2的信号灯不稳定,灯亮可以启动,灯灭电机瞬间停止,试飞掉下来好几次,都不超过5米。40一个接收机,如果是接收机坏了,买个新的就可以了。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看四合一有没有更好的穿越机接收机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距离也是还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问题,要飞死角,还是要换控了,因为华科尔不支持900mhz高频头

T16和睿思凯支持900mhz,我看有900和2000的双天线就是不知道能匹配不?还有xm和xm+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6和睿思凯支持900mhz,我看有900和2000的双天线就是不知道能匹配不?还有xm和xm+

瑞斯凯xm+,d10肯定是能用的,但要别人帮你刷好接收机固件,xsr则不需要,你要飞的远,接收机的天线要好啊,你看看你的dsm2天线,和xsr天线,一比较就知道了。t16遥控器现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其实,不换900mhz高频头的话,各个接收机信号差的不是太多,相对来说哦。该失控的地方,比如死角,再好的接收机也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斯凯xm+,d10肯定是能用的,但要别人帮你刷好接收机固件,xsr则不需要,你要飞的远,接收机的天线要好 ...

T16和华控四合一高频头是一样的吧,有必要换?看说明说支持天地飞接收机,还是部分,是支持老款还是新款。都是四合一高频头,看看是一样的,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T16和华控四合一高频头是一样的吧,有必要换?看说明说支持天地飞接收机,还是部分,是支持老款还是新款 ...

系统不一样,支持的多协议方式不一样,deviationtx是spi,opentx是串口,支持的协议部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m2,距离也是还可以的,飞穿越完全没问题,要飞死角,还是要换控了,因为华科尔不支持900mhz高频头

华科尔也有ppm输出,可以接黑羊吧?远航,肯定不是暴力飞,延时稍微高点,也是可以接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6和华控四合一高频头是一样的吧,有必要换?看说明说支持天地飞接收机,还是部分,是支持老款还是新款 ...

你要绕房屋,必须换控,接900mhz的高频头和接收机,d10不支持,ppm接大黑羊,估计没人这么做,钱都花了那么多了,还不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绕房屋,必须换控,接900mhz的高频头和接收机,d10不支持,ppm接大黑羊,估计没人这么做,钱都花了那 ...

天地飞S.bus接收机一定不会失控,用这个接收机飞怎么样?请点评!如果换控是推荐T16还是睿思凯?

网友:
dsmx卫星距离也还可以,华科的SBUS也不错,XM+也能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穿越机飞控支持dsm2接收机吗?飞控要怎么接线?软件里怎么选择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穿越机飞控支持dsm2接收机吗?飞控要怎么接线?软件里怎么选择啊!?

那要看你用的什么飞控什么地面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你用的什么飞控什么地面站了.

F4飞控,bf地面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4飞控,bf地面站

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

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穿越机飞控支持dsm2接收机吗?飞控要怎么接线?软件里怎么选择啊!?

支持,飞控说明说或者电路图。软件里面按照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ppm可以接黑羊,黑羊包装内也附带3.5mmPPM的连接线,反正一问黑羊就让用X9D的人我很反感
延迟不用担心,自己飞着玩,30ms都不用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呢

插线图上很清楚了,地面站在配置项里,下翻找的接收机选择对应协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线图上很清楚了,地面站在配置项里,下翻找的接收机选择对应协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该用身接收机,楼主哪里人,听你说“行有行没有”有点熟悉

河北邯郸,我们在附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河北邯郸,我们在附近吗

哦哦~~也不近,我是山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也不近,我是山东的

山东哪里?冠县就很近

网友E:
大哥最后选的啥?我和我朋友都是改了高频头,用的xm +,感觉不太行,眼镜上信号都才显示20左右,正在考虑要不要换华科尔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东哪里?冠县就很近

山东曲阜的,听说过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曲阜的,听说过没啊

知道,路过。

网友F:
我改的四合一用山寨dsm2接收机很好用。你是不是高频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的四合一用山寨dsm2接收机很好用。你是不是高频头有问题?

飞xk 110很好,高频头不会有问题,我在买个同型号的dsm 2回来试试是接收机的问题?确定dsm 2可以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最后选的啥?我和我朋友都是改了高频头,用的xm +,感觉不太行,眼镜上信号都才显示20左右,正在考虑要 ...

买一个fli 14+还在路上,回来试后告诉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一个fli 14+还在路上,回来试后告诉你

我买的华科尔接收机回来也不行,信号13,但是实际飞的距离可以比xm+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华科尔接收机回来也不行,信号13,但是实际飞的距离可以比xm+远点

你要是烂尾楼里面穿就上900高频头吧,R 9m 也不贵。我就简单飞飞,买好几个接收机都不能用。这不在学习刷控呢?有没有高手有时间教我升级d 10 固件

楼主(2021-02-20):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该用身接收机,楼主哪里人,听你说“行有行没有”有点熟悉

河北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