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HeliSuite连不上电调咋办【已解决】

楼主(2020-03-03):
新人求助BLHeliSuite32_32710 死活连不上电调咋办

大通飞塔,曼巴f405mini自己的分电板
能bl软件能显示连接成功,能调速,但是读取不了配置

楼主:
还没有连接好遥控器,这个和遥控器接收机有关系么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LS不是BL32的,换个BLS的软件连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LS不是BL32的,换个BLS的软件连下试试。。

估计是的,我之前一直认为就只有16和32,请问s是另外一个软件么,我在blhelisuite的下载页面没找见有s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BLS不是BL32的,换个BLS的软件连下试试。。

阿西吧,知道了知道了。原来用16连接的时候不是自动设置波特率,然后刚刚才发现波特率和飞控里面不一样,只看了端口就没仔细看了,
get新知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的,我之前一直认为就只有16和32,请问s是另外一个软件么,我在blhelisuite的下载页面没找见有s的 ...

BLS就是你说的BLHeliSuite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