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20-03-03):
格式2200毫安的电池用B6才冲进800左右毫安,这是怎么回事?!!!!都说一块电池飞20分钟左右我的3块,每块飞3-4分钟。3轴4轴都有 没有云台图传!BB响设定的3.7,充满电起飞一会3-4分钟就报警!

网友:
同志,请看下电池有无明显的鼓包,感觉你这好像过放了

网友:
设3.3-3.4

网友:
电池太久了,坏了?

网友A:
bb响设3.3/3.4!报警后还能飞个一分钟!下来后测电压3.7左右!设3.7飞3-4分钟都响!测电压得4伏左右!

网友B:
兄弟,你要分清楚什么是负载电压,和静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要分清楚什么是负载电压,和静止电压。

电池放电能力下降了吧!

网友C:
我怀疑是你的电池放置时间长了,放电能力下降, 你可以测一下内阻看看是不是内阻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你的电池放置时间长了,放电能力下降, 你可以测一下内阻看看是不是内阻挺大的。

内阻怎么测?今天充满电又飞了一下!发现高估了电池!用B6 1.1安冲满,充进了860毫安电,BB响设置的3.4,飞起来估计1分钟就报警!下来电池电压12V多  什么玩意。。。飞的自制3轴 电池放了几年,有一点点鼓,不过每片电压相差0.02左右。是不是电池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阻怎么测?今天充满电又飞了一下!发现高估了电池!用B6 1.1安冲满,充进了860毫安电,BB响设置的3.4, ...

很多年的电池就是寿命差不多了,你可以看看设3.4报警,报警后降下来看看电压,如果回到老高了,那就是电池没有放电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的电池就是寿命差不多了,你可以看看设3.4报警,报警后降下来看看电压,如果回到老高了,那就是电 ...

感谢指点哦!扔了很多年  现在没事想捡起来玩玩  发现差好多东西!电池,图传,GPS,以前都有  都给人了。。。。

网友:
电池本身是有压降的,特别是输出电流特别大的时候,压降更加明显,如果你说电池有点点鼓,而且说设置了3.4,降下来不用电之后又回到了4.多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电池损坏了,放太久了,电池本身就是耗材来的,飞多了,就开始虚了。

网友(2020-04-03):
B6很痛苦。有故障的电池别用B6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响设3.3/3.4!报警后还能飞个一分钟!下来后测电压3.7左右!设3.7飞3-4分钟都响!测电压得4伏左右!

这个是有点不正常,或者是你的电流比较大,压降特别明显,一般压降在0.1-0.2都是比较正常,建议去百度一下什么叫做锂电池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