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5米零战

楼主(2020-03-03):
问下全球家60级零战,这个机好飞吗?saito82装的话动力会不会小

网友A:
好飞!我觉得saito82有一点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我觉得saito82有一点点小

目前就一颗saito82,问下有推荐上这个引擎的二战鸡么

网友B:
82飞 全球50级的二战机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飞 全球50级的二战机都可以啊

零战是60级的

网友:
100到110级的机器动力才够

网友:
全球〇战全重在3500 克左右。最好配拉力在3.5 kg的发动机 14寸桨不易扫桨 机身要加固补胶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我是用的三爷91飞的  全球190,动力有富余。 零战就比190重了500克,飞的话82飞问题应该不大的,只是动力可能没什么富余就是了。

网友B:
因为我是看你说82还能飞什么2战机, 所以我就说全球50级二战都可以。 其实60零战也可以,看你对动力的要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是看你说82还能飞什么2战机, 所以我就说全球50级二战都可以。 其实60零战也可以,看你对动力的要 ...

哈哈,谢谢您耐心详细的服务,定了就零战了

网友:
我裝20CC配14X7动力很好, 重心也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