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哪位兄弟能给点提示!

楼主(2020-03-03):
     今天把很久以前的小穿越机拿出来重新调试一下,原来飞机的电调有点问题,后来找人修好了,今天抽空想重新弄一下,发现电机序号反了,于是重新调整了一下,这些都没啥问题,基本上都很熟练的了。但是后面调试电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电机在油门从1000-1500范围内,转向和转速都是正常的,然后到了油门1500的时候,电机居然停了,然后在过了1500油门位置以后,电机居然开始反转了,这个事情我就有点搞不懂了,第一次发现电机在油门中间位置开始反转的情况,电机用BLH重新刷了一下固件,最新的固件可以刷进去,后来为了为了未定,又重新刷了一个稍微旧点的固件,但是问题还是一样的。不晓得有没有哪位兄弟能够给我点提示,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电机反转的视频暂时传不上来。

网友A:
可以看一下飞控界面是不是开了3d模式

网友B:
转向选项可能弄成双向了,改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飞控界面是不是开了3d模式

是个思路,但是我飞的是四旋翼啊,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我待会试试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飞控界面是不是开了3d模式

刚看了飞控,没有开3D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看了飞控,没有开3D功能。

电调的“转向”设定错误了,转向有 “正”,“反”,“双向正”,“双向反”这些选项。你应该设定到了后面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选项可能弄成双向了,改回来就行

谢谢,今天查看了一下,确实是电调设置的时候个设成双向的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调回来就好了,原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转向”设定错误了,转向有 “正”,“反”,“双向正”,“双向反”这些选项。你应该设定到了后 ...

谢谢,确实是设置错误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搞错的,调过来就好了,稍微不注意就出漏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