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在悬停时很缓慢顺时针旋转

楼主(2020-03-03):
请教K110在悬停时很缓慢顺时针旋转是什么问题?在6轴模式,感度已经设到70了。

网友A:
遥控器摇杆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摇杆校准一下

摇杆已经校准过了。

网友B:
有时候是遥控器的中点偏移,比如上电时陀螺仪自动归零,那是油门最低点。到了油门中点或者高点,虽然你没动尾舵方向,但电位器已经不是原来的读数了,就开始慢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遥控器的中点偏移,比如上电时陀螺仪自动归零,那是油门最低点。到了油门中点或者高点,虽然你没动 ...

哦,可能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还有尾电机不照也可能自旋
来自微站

网友:
很有可能尾桨打滑了,不太紧,飞的时候实际尾桨转速变慢,可以换尾桨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是遥控器的中点偏移,比如上电时陀螺仪自动归零,那是油门最低点。到了油门中点或者高点,虽然你没动 ...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了?我调机时发现推油门没动方向尾舵会随油门升高出现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了?我调机时发现推油门没动方向尾舵会随油门升高出现运动。

3轴陀螺里可能能设死区来回避掉小幅度误动作。
我飞有副翼的,也就只能习惯它了,后来换JR控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轴陀螺里可能能设死区来回避掉小幅度误动作。
我飞有副翼的,也就只能习惯它了,后来换JR控就好了。

...

谢谢解答,看来好控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看来好控才是硬道理。

其实影响没多大,只有千年对尾悬停的会在意,飞个航线肯定尾巴要自己反馈控制的。

网友:
检查下尾电机

网友(2020-05-02):
我的小飞机有同样问题..后来发现小电机从后面看是顺时针,它是向外吹风。是不是锁尾太大了....以前我用的是48毫米的尾浆,转动有些明显,后来换上原厂尾浆,小一点的那个,感觉稍微好点,不用总扳方向舵了......
楼主 你找到什么好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