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视角

楼主(2020-03-03):
没用过
FPV
眼镜,各位大佬FPV眼镜视角都一样吗?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skyzone02X看着图像好小啊?

网友A:
02x确实偏小30度的视角,你需要大视角的话就考虑肥鲨hdo2有46度 不过飞FPV也不是越大越好,便宜的眼罩视角就很大,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不一样,大疆就比肥鲨视野好

网友C:
大疆是影院级,肥鲨是80年代小彩电。

网友D:
我用br2,入门眼罩,很大。

网友E:
只有大疆才有电影院后排的效果,其他的就是一个小框,然后里面播放着90年代带雪花的接近黑白的画面

网友F:
想大,beerotor二代你会满意

网友G:
不是推荐,强烈建议你上DJI。真的,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我对比了。

网友H:
手机挂vr眼镜,超级大。一眼都看不过来!

网友I:
没用过,也想感受下,但实力不允许有

网友J:
大疆是目前视场最大的,54度,也是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