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2米滑翔机

楼主(2020-03-04):
各位大师大神 有谁飞过这款滑翔机没?这款飞机感觉设计有问题。我原本想给这机配一套比较轻的电装减重好盘气流,2212 800KV 10寸折叠桨 3S800毫安 25a电调  整机全重760g 但是严重头轻。头部需要配重整机达到970g才能正好配平重心。这个重量盘气流估计有点重了。 这个飞机大家有飞过的没,怎么办?

网友A:
这种鸡暂时不敢碰,技术太渣,手工也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鸡暂时不敢碰,技术太渣,手工也跟不上

这机好装的很 买来就是成品,不是套材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好装的很 买来就是成品,不是套材机。

炸鸡修复还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技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鸡修复还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技术的

这种比固定翼更飘,失速点也低些,其实是很好飞的,只要你不浪~  基本不会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比固定翼更飘,失速点也低些,其实是很好飞的,只要你不浪~  基本不会炸鸡。

哈哈~主要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浪

网友:
这个挺像样

网友:
我飞过一个绿色的好像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C:
没有副翼襟翼,
重量太重,
但是便宜
看另外一个兄弟的改造贴,白狼的
尾翼全部重新作的,轻了一半,你懂的,这样重量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副翼襟翼,
重量太重,
但是便宜

兄弟能不能发个他的链接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能不能发个他的链接给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5584

另,这个机精度不是太好,需要动手修整修整,不过看在很便宜的份上,就没啥了
重是没办法的,老工艺下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5584

另,这个机精度不是太好,需要动手修整修 ...

好的,谢谢。如果我不改尾巴将近1000g.的重量能盘得动热气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我不改尾巴将近1000g.的重量能盘得动热气流吗?

累,我同尺寸2米的第一代机型,用2212动力休闲飞,起飞才600多g。。。盘气流很爽
带襟翼,可以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累,我同尺寸2米的第一代机型,用2212动力休闲飞,起飞才600多g。。。盘气流很爽
带襟翼,可以刹车,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D:
的确是很多地方要改,我觉得简直就是重做一遍机身,感兴趣移步我的帖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很多地方要改,我觉得简直就是重做一遍机身,感兴趣移步我的帖子看看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我不打算反工了,尾翼和垂尾已经用环氧树脂胶粘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我不打算反工了,尾翼和垂尾已经用环氧树脂胶粘好了。

其实也行,反正就是图一乐,坛子里一公斤的2米机也多的是,不过就是比较操心,首先那个防火墙没做拉角,飞的时候可能得不停的调整姿态,其次太重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降落,最好有长长的草地,最后就是那个机翼中间的连接销,不知道强度够不够,我看你连皮筋都用上了,是担心强度吗?改了一架以后感觉要飞滑翔机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字,轻,轻了能省电,机体做动作负担小,好操作,好降落,所以一切设计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以轻为前提,你看tanken那几架飞机的一些细节就能明白:框架式机头碳杆机身,全包的机翼前缘D盒,这些都是需要非常结实的地方;反过来塑料舱盖,轻薄的机翼后缘,尾翼,钢丝拉杆,这些都是能轻则轻的地方,光是那个拉线式的拉杆就比1.5mm钢丝轻七八g了;再加上用胶的把控,我看他只有防火墙和翼台螺母和尾翼台三个地方用了环氧,这一切都是为了减重,所以好飞机从设计到施工都得好好琢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行,反正就是图一乐,坛子里一公斤的2米机也多的是,不过就是比较操心,首先那个防火墙没做拉角, ...

是的,就是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
盘气流,要懂风水的,飞滑翔机盘气流大师,个个会看风水,热气流一找一个准。
        找热气流飞行也很好玩,当遇到热气流,飞机会扶摇直上,刚兴奋几分钟,飞机越跑越高,越飞越远,特别是姿态都模糊的时候,能急的冒汗,你就开始犹豫了,到底是炸了它还是再试试,是否能拉回来,拉不回来,会飞的更远,提空回家的风险会加大。这个时候心里的焦躁,不安,不甘,交替着。
         所以飞热气流一定要找没人的,环境优美的地方飞,心情也会跟着开阔起来,万一飞机飞远了,炸鸡的话也不会伤人。很多滑翔机爱好者,就喜欢跑道无人的地方,架个烧烤架,喝上几瓶啤酒(注意不能酒驾),和3-5好友或家人一起,悠哉悠哉的滑一下午,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柔柔的阳光,折射在机翼上,听着欢声笑语,恰巧一缕暖暖的风滑过鼻尖,,,,,
       大概这才是真正的休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