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耐炸”的材料选择参数

楼主(2020-03-04):
请教各位,剥去别的因素,单纯考虑“耐炸”这个因素,尽量减少硬降和日地的损失,
应该考虑哪个参数? 弯曲强度?还是悬臂梁冲击强度? 谢谢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最近在考虑3d打印固定翼,想尽量让飞机耐操~材料选择徘徊在 abs+尼伦碳纤增强 之间徘徊。

网友:
参考真飞机,飞机根本没有耐炸一说,只有飞行强度可说,要炸,什么材质都烂。

网友:
pp,这个最耐炸,而且轻

网友A:
3D打印固定翼追求耐摔那是缘木求鱼

网友:
悬臂梁冲击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固定翼追求耐摔那是缘木求鱼

不是说一定要超过别的材料,而是说在3d打印的基础上尽量追求耐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一定要超过别的材料,而是说在3d打印的基础上尽量追求耐摔

机械性能肯定是尼龙比ABS强,不过打印难度也比ABS更高。
与其在这里纠结,不如考虑制图的时候适当考虑结构加强材料的引入。
3D打印的薄壁件,在堆叠方向上天然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性能肯定是尼龙比ABS强,不过打印难度也比ABS更高。
与其在这里纠结,不如考虑制图的时候适当考虑结 ...

图都是用3dlabplrint的图,我也没制图的那个本事,只能在选材料上花点心思了

网友:
正常点,花一两个月把飞行技术提高,可以避免你以后一两年还在考虑“耐炸”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都是用3dlabplrint的图,我也没制图的那个本事,只能在选材料上花点心思了

你的打印机怎样?能封闭恒温吗?

网友:
参考美军的大乌鸦吧,全机凯夫拉纤维,硬着陆是正常操作,3d打印的就别想着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打印机怎样?能封闭恒温吗?

我找代打啊,网上很多

网友:
其实分组多模块化式组装还是能一定程度规避这个问题的,哪块炸了就换呗,模组多一点,单个组块相对成活几率也就大点,把坏的拆下来换了不就成

网友B:
现在好像有掺合高强度纤维打印的,你可以试下,但是估计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有掺合高强度纤维打印的,你可以试下,但是估计成本不低

谢谢,最近发现了新的宝藏,lw-pla

网友C:
EPA-CF感觉看起来指标是相对好些的
个人感觉看断裂伸长率和抗冲击强度是可行的
个人一直在寻找适合做打印飞机的材料
原来做过光敏打印太不耐受冲击不适合
如果可以这个EPA-CF碳纤维增强尼龙用来试试
看楼主使用的重量、抗降落一般冲击等等综合性能到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A-CF感觉看起来指标是相对好些的
个人感觉看断裂伸长率和抗冲击强度是可行的
个人一直在寻找适合做打印 ...

感谢回复,期待你之后的经验总结。另外可以关注下lw-pla这个材料,论坛里已有人使用,重量是传统Pla的1/3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期待你之后的经验总结。另外可以关注下lw-pla这个材料,论坛里已有人使用,重量是传统Pla的1/3 ...

关键不是重量,感觉做航模抗冲击性能更重要。就是说一般的降落冲击耐受性能如何

网友:
悬臂梁实验要做吗,弹性模量,粘性模量,玻璃化温度,我都可以做

网友D:
ABS不错是通用材料,能够打好ABS适用性非常广,比PLA轻百分之二十,易打磨,韧性好,耐温都能上100度,打印飞机和日常用品都很适合,就是打印过程中味道臭一点,成形后没有味道,需要保温打印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S不错是通用材料,能够打好ABS适用性非常广,比PLA轻百分之二十,易打磨,韧性好,耐温都能上100度,打印 ...

感谢您的建议。既然你都用过lw-pla了,仍然推荐abs那我就使用ab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既然你都用过lw-pla了,仍然推荐abs那我就使用abs.

LW只适合打印飞机,ABS可以打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W只适合打印飞机,ABS可以打很多东西

我也是选材料让别人打,而且只玩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选材料让别人打,而且只玩飞机~

我也是专注打印固定翼,现阶段是LWPLA最适合,下一阶段还有LWASA,LWpetg,最有希望的是as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专注打印固定翼,现阶段是LWPLA最适合,下一阶段还有LWASA,LWpetg,最有希望的是asa

受教了,您是RC领域的材料先锋!

网友:
我觉得要是不差钱,耐炸其实挺简单的,钛合金骨架。 外面蒙皮即可

网友:
好帖,建议在详细一些,像我这种小白有点蒙

网友:
飞行速度下炸机什么材料都不行,相对耐炸还是pp板吧

网友(2020-05-21):
Abs太软了,pa普通的能打好就不错了,薄壁太难pc也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