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手抛机第二次改,请老师看看!

楼主(2020-03-04):
根据上次炸机经验,以及老师们的点评和建议,从新改了一个68cm手抛机,我知道电机电池可能大了!其他方面不知可否?1806电机和2S电池已经在路上,由于一次买了4架手抛机,准备炸后再改!

网友A:
副翼为啥要搞成这样啊?还有尾翼也是。电机座发热会不会脱胶

网友B:
机翼双拉杆做动作是不是可以响应快一点

网友:
电池放那么远压得住鸡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翼双拉杆做动作是不是可以响应快一点

直接副翼削大点就可以了,不用按原来的线切;建议机翼分体,这样携带方便;电池埋入机头,可以改善气流。

网友D:
副翼只开外段,完全没问题的。

你的这个连接方式很有创意,不过实际上由于阻力的不均衡,两段操纵面的动作会不同步,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副翼削大点就可以了,不用按原来的线切;建议机翼分体,这样携带方便;电池埋入机头,可以改善气流。 ...

电池埋在机头里,会不会造成机头过重?,不是说要保持机翼1/3处的平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只开外段,完全没问题的。

你的这个连接方式很有创意,不过实际上由于阻力的不均衡,两段操纵面的动 ...

呃。。。。准备明天去试一下!炸了再改!

网友:
副翼只开外段就可以了
电池那里放个豆腐块是为了降落保护电池吗?
用又薄又硬的东西保护电池多好 阻力小

网友:
感觉有点暴力啊

网友E:
这个飞上去很轻松,降下来估计也很轻松。这架机注定了是火箭一样的速度,所以也注定了它的寿命。建议,综合论坛里面其他人改装这个飞机的设备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上去很轻松,降下来估计也很轻松。这架机注定了是火箭一样的速度,所以也注定了它的寿命。建议,综合 ...

我还真没想过降落不摔坏我就满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为啥要搞成这样啊?还有尾翼也是。电机座发热会不会脱胶

估计是副翼面积小,两个联动增大舵效
来自微站

网友:
能爽飞就是好飞机,看着重量不轻,翼载荷会比较大,需要更大的速度。